FUTABA 10C方口线接触不良的解决

楼主(2009-04-28):
我用的是10CHP  试了两条市售模拟器带的方口线都有接触不良的问题,要么信号脚接触不良,要么4 5自动开机脚接触不良,用起来烦得很,把插头排针旁围的胶都剪掉直接让针露出来就好多了

很多贴子说10C模拟器跳舵估计就是接触问题

网友:
没错,跟LZ同感,这个插头不好用,费力又不讨好

网友:
确实经常接触不良。以前有时候得用力插好几次,才有反应。。。小日本**,产品也这么。。。要用力插几次才可以。。。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后来发现是USB口那一端接usb集线器造成的(本本没办法,不够插),直接接USB就好了。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是 用两根发光二极管的管脚直接插到控里面 然后引出两根信号线出来 接音频线就解决了

楼主:
用方口线就要把那一圈胶剪掉才行,把插针直接露出来
最好就是在控的屁股打个洞装个单声道音频口

网友:
关键是现在FUTABA 的遥控器都是是中国产的了。

原装的方口 是 日本 QQQ公司出品,跶一起 公司代理,而现在统统都是东莞出品。
原装出品在座上有 QQQ 的标志,国产的,以及台湾产的不同批次尺寸略有差异。

我当时从日本买来的时候,折合人民币15元一个,在东城区邮局被海关扣下,以数额巨大,强行交450元的关税,原因是一袋是100只,而盖和座是分开的,小日本在报关单上填写数量200只,包装那叫一个好,双层纸箱加双层气泡袋,原本只有手机大小的一包货,被包成一个40*40*40厘米的大纸箱。

可能FUTABA 也是为了节约,首先6EX,4EX ,4YF都换上了国产的座,因为国产的便宜啊!

楼主(2009-12-08):
哎,国货,国货。。。。

网友A:
也不知道F怎想的,根本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和JR一样多好

即安全又方便,即可靠又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安全又方便,即可靠又省成本

說的也是,自從方型頭出現之後,就一直有人反應,接觸不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