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0 1806 2204,有高手能说说这几款电机的特点吗?

楼主(2009-04-28):
谢谢高手了

网友:
俺不是高手,只是随便说说。
请问你想做什么用?
做小飞机,小像真。重量200G以内建议用1510.因为这个电机直径小。重量也可以。而且都是高KV。用小浆。适合做微型的像真机。

1806N,翱翔最经典的电机之一。其重量与性能及性价比可谓国内第一。用他做后推的飞机相当不错。重量350G以内的都没问题。最低KV值好像是1750的。因为这个直径的电机怎么做也没多大扭力,做成低KV就没有效率了。

2204.你这个图片上的2204是XXD的。或者说是HIMODEL的。
国内最经济的F3P级别电机。KV1450-1500,但是这个电机的一致性以前做的不太好。最近有所改进。

我知道的就这些,其余的楼下补充。

楼主:
 谢谢向导了。如果不计较1510和1806那,<3克的重量差距,我就买1806了

不是XXD或者HIMODEL的2204都超过20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向导了。如果不计较1510和1806那,

A2205 比XXD2204好很多~带线1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