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gws拔齿器标准型,还是搞补丁ep200的横轴

楼主(2009-04-28):
估计要微小型的,但那拔齿器的针那么短,最多只能把横轴的针压一半出来,之后如何搞阿。。。

网友A:
自己做一根长针试下

网友B:
兄弟哪里买的 pm个啊 v2的横轴看样子是需要个拔齿器
不知道 华科尔那个行不行

楼主:
taobao 就有阿,华科尔的不行,尺寸不对

网友C:
楼主有办法的
用Ep200的平衡锤可以正好放到GWS的螺杆孔里,可以2个,Ep200的平衡锤的孔可以锁入一个200原装的球头螺丝,吧螺丝头剪掉后搓平,就可以顶出销子了!

楼主:
 加个螺丝就搞定了:loveliness:

网友D(2009-09-23):
买把YT250用的0.9内六角,一敲就OK了。

网友E:
我用锥子硬敲出来的

网友F:
今天练倒飞时炸了,运气不好炸到草稀疏的地方,横轴螺丝断了,横轴只好报废。
我先用华科尔的拔齿器顶针先敲入一段,剩下的用1.3的内六角扳手放入中联孔内直接一敲就出来了,也不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