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垃圾拼装的雕刻机--持续更新到8月27,全机完工,开始加工附件

楼主(2009-04-28):
小弟的雕刻机也要开工了,目前开始采购材料,发出来给各位大侠拍拍砖,目前还在备料中,稍后开始测绘零件,然后再想具体的机架方案

设计目的是雕刻,雕木头代木塑料等软材料,雕为主,以后可能搞搞铝合金,再以后可能脑子发烧要干钢,所以导轨都是挑结实的,Z轴和主轴都很弱小,就目前的用途先凑合用,这个以后再说

已经购买的有:

驱动部分:

1、110V 2000W环形变压电源,主轴电机和驱动都要用到

2、110V微特3A驱动,据说低速震动大,这个没想好怎么办,雕刻通常跑高速,不像铣床,所以跑高速有可能不是大问题,实在不行就做一级皮带减速

3、步进2个86,一个57,都是3A的

4、驱动配套的接口板一个
5、调速电路,这个还没想好,以后再说

机械部分:
1、亚洲diy那里买的直流主轴,一个3.175,一个6mm桶夹

2、论坛朋友那买的导轨,y轴用1。2米,90mm宽的DV滚针轨,行程920,不过丝杆限制跑不了这么大

3、二手1米滚珠丝杆,835行程,1605,C7级的

4、x轴用的滑台,淘宝那整的,也是90mm宽的DV滚针轨,长度550,行程360,丝杆1510,因为用的步进,单步分辨率0.05,觉得有点难以忍受,同步皮带减速估计是改定了

5、Z轴滑台,很小的滑台,丝杆1205,这个需要做减速比较好安装,宽度45mm,长度220,行程140mm

6、一个千分表

楼主:
不算中间买错的,加上运费已经花掉3K,机架部分1K5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机架和台面是个大问题,如果能找到二手的铣床拖板,1米X0.5米左右就太合适了,有时间要去逛逛机电市场才行

网友:
工作面幅度与z轴比例很不合适,做平面活无所,既然打算花点钱搞好的,不如在仔细考虑考虑,另驱动显得不够用,两个小滑台的承重可能不够,如果是单列滚珠那最好别上,上了以后也要换掉的,要做重型的小雕刻机要考虑许多问题

网友:
又一雕雕要诞生了, 支持,  关注....

楼主:
 移动龙门结构,Z做到140mm已经算是比较高了,如果Z轴再高,就得固定龙门铸铁浇立柱才行了,我精度要求不高,雕木头代木什么的能有0.1mm就成,边角的300mm范围内,搞铝合金做到5丝左右精度即可,其实我主要是拿来雕木头的,搞搞玻璃钢的模具,手工打磨玻璃钢模具崩溃了

网友:
期待成品出现

网友:
支持!
既然要用到1.2米的直线导轨的大雕机,主轴太小了;
降压变压器很菜。

网友:
来个材料价格清单供参考?

网友A:
38元的电机加个夹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元的电机加个夹头

这个电J才3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8元的电机加个夹头

这个加了卡头的卖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J才38?

沒卡头的3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了卡头的卖多少钱?

我淘的是沒卡头,没有加了卡头的

网友:
那只电机淘宝有卖,ER11筒夹,精度3丝,看过好像要180

网友:
开始就好,慢慢来,比我强,我还停留在思想上,而且是D普通车床,比楼主差好几个档次

楼主:
带了夹头的卖180,谁叫自己没本事加工
请教xshhh将军,这个变压器很菜是什么回事,不能用吗,我还真没谱

楼主:
 继续上图,购买的东西陆续到了

刚到的110V2000W,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刚到的110V2000W,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拆开检查电路,这年头,质检只能靠消费者

拆开检查电路,这年头,质检只能靠消费者

磁动力朋友那转来的微特110V,已经改好驱动板电源,很方便

磁动力朋友那转来的微特110V,已经改好驱动板电源,很方便

觉得买的很贵的滑台,350元,宽度50,行程140,胜在成色很好

觉得买的很贵的滑台,350元,宽度50,行程140,胜在成色很好

亚洲diy那搞的主轴,放到Z滑台看看,中间还得做个安装板

亚洲diy那搞的主轴,放到Z滑台看看,中间还得做个安装板

1米/835mm的丝杆,螺母BTK开头的,查了下,是C7级,凑合用,两个角接触轴承座装不进去,,貌似配合过盈了

1米/835mm的丝杆,螺母BTK开头的,查了下,是C7级,凑合用,两个角接触轴承座装不进去,,貌似配合过盈了

到了的机械件合个影

到了的机械件合个影

假组装一下,Y轴滑台丝杆上有个限位器,内六角螺丝刀滑了2把都没拆下,改天去买套好点的内六角才行

假组装一下,Y轴滑台丝杆上有个限位器,内六角螺丝刀滑了2把都没拆下,改天去买套好点的内六角才行

看看滑块的大小,X的2条导轨也是这样的,只是长很多,只有1个滑块,不知道支起龙门架行不行

看看滑块的大小,X的2条导轨也是这样的,只是长很多,只有1个滑块,不知道支起龙门架行不行

网友:
这些电子知识俺是一窍不通啊...持续学习中。

网友D:
我的雕雕做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还在修改图纸中
后悔当初的太冲动,体会到什么叫做骑虎难下了,LZ你的步进都还没买,这些都是要钱的啊!

总体评价,大米装配工一名

网友:
机器的价格是立方的上的  越大的机器越贵.........
你那1米的丝杆和1米的导轨简直太奢侈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能告诉下哪位兄弟那里买的吗

网友:
我觉得,第一次做,不要在乎机器要一步到位,各方面要考虑得很周详,基本第一次搞,本身就没经验,问题总是有的,到不如先保证安装运行成功,从适用性出发,先不要考虑太超前,确保成功。有些朋友都是一时头脑发热,冲动,一上就是搞大的机,到后来才发现,荷包里米不够,本途就荒废,钱打了水漂。

网友:
值得高兴的过程!

网友:
楼主的机身还没见到呢,
这些配件需要强壮的机身保证安装平面不变形,
不然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雕雕做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还在修改图纸中
后悔当初的太冲动,体会到什么叫做骑虎难下了,LZ你的步进都还没买,这些都是要钱的啊!
总体评价,大米装配工一名

相比以上的零件,步进只是一小部分(掏街50元左右就可以掏到一只三洋2A到4.5A-80MM长的57电机了),后续的机身加工和安装那才是真家伙
今天到陶街走了转,50公分左右的导轨(导轨宽15和4只滑块)一套基本都是500到600左右

网友:
什么垃圾

楼主:
新进度,86步进到了,86步进是3A的,57电机2.9A
86步进不是一般的大,竟然一个重3kg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进度,86步进到了,86步进是3A的,57电机2.9A
86步进不是一般的大,竟然一个重3kg

为什么是两大一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进度,86步进到了,86步进是3A的,57电机2.9A
86步进不是一般的大,竟然一个重3kg

57电机2.9A电机哪买的?可否给个链接?

楼主:
回楼上朋友:

1、零件大部分是淘宝淘的,花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慢慢淘
2、因为Z轴负载并不是很大,所以用的57电机

继续上图:开工测绘
SW比较讲究建模顺序,因此先从Z轴开始,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慢慢制作中,对我来说这是比较累,因为这是第一次用SW干活,操作上还没从AutoCAD转过来

楼主:
主轴和滑台的连接比较薄弱,不过目前只有干木活,应该问题不大

长的导轨也到了,目前导轨还有些问题要处理,里面断了3个螺丝,得找人把螺丝取出来,恶重,长的单条27kg,图上这些件一共重75kg,预计全重要超200kg了
导轨到了广州第一件事是涂油防锈,广州正直雨季,不处理怕是会锈掉

网友:
楼主强,出手就是大动作,坚决关注

楼主(2009-05-28):
继续上图

网友:
厉害,等着看jj

楼主:
动作比较慢,继续制图

目前进度,已经完成横梁和立柱设计,正在安排开86步进电机座,明天接着做Y轴丝杆驱动部分,预计制图部分还需要3个晚上慢慢琢磨
立柱用的20的A3钢板,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SW算出,目前全机重284kg,预计加上丝杆和机架加强筋,全重铁定超300kg了
这么重,可调式蹄脚不知道怎么设计才好

楼主:
继续上图,昨晚把龙门安装步进电机的槽开好了,另外测绘了重要的丝杆驱动部分(用150mm的卡尺量1000mm的丝杆,难度挺大 )
开始驱动部分的模拟装配,根据安装位置设计步进的安装座和丝杆螺母与龙门的转接块,另外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慢慢处理---设计毕竟不是画个图yy那么简单,如果设计多花点心思,后期可以省非常多的加工费。
按照去加工市场踩点回来的结果,钢板在下料10元一米,下料是上导轨然后等离子气切割,20mm厚的板,切割都很平整,因此本机将不使用线切割,切割完成后,几个主要安装面以及切口上一下磨床磨平即可,预计150元左右可以搞定,机架装配精度主要是靠钻孔精度来保证,预算全部800左右的加工费,机架部分重200kg,A3钢现在是3.88一个kg,预计材料大约800元,预算2000,应该不算局促,如果用线切割,那就比较夸张了,单线切割都要大约800元

楼主:
顶起,上图
又过去10多天,断断续续做完了一些活,上图汇报下

楼主:
已经出完工程图,打印图纸,下午询价,周末开料加工:loveliness:

网友:
有一个玩高科技(雕刻机)的,搂住的垃圾好像准备好长一段时间了,有毅力!!

网友(2009-07-01):
进展如何?

楼主:
这个周末应该可以去提机架零件了吧
机架部分加工费大约是1000,材料大约1000,2000的预算内
昨天去看了下,已经上磨床磨完2面,飞完边,2块大的零件还没磨,老板说周日应该可以过去拿

楼主:
顶起,更新一下进度
零件已经加工完毕,材料目前用去700元A3钢板,零件下料+飞边+磨2面+钻孔+攻丝=800元加工费,加起来付了1500,还有500元预算可以加工台面,总体没超预算,还算理想,就是店家的活比较糙,加工条件限制,1米2的板接了一次刀,平面大约有30丝左右误差。好在设计上容错性比较好,定位孔什么也有调整余量,所以问题也不大。
广州天气潮湿,拿回来第一件事是做漆,防锈漆打底+一层白色+一层金属蓝+一层光油。没仔细喷,反正主要目的是防锈,适当美化老婆不排斥他就好,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就不管他了,直接防锈漆+光油省事

预计全重300kg吧,装配可是体力活,目前已经开始安装台面,千分表+内六角扳手,一遍一遍打,就是2条导轨的空间平行都是要几天吧,准备买个框式水平仪,单靠千分表难度太大了,反正框式水平仪用处多多,还能替代大理石方尺当校准平台用:loveliness:

网友:
等着看成品啦。。。。

网友:
这垃圾都不错啊

网友:
等待,并预祝成功。

网友:
进展不慢

离成功差一步了,最后这步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作比较慢,继续制图

目前进度,已经完成横梁和立柱设计,正在安排开86步进电机座,明天接着做Y轴丝杆驱动部分,预计制图部分还需要3个晚上慢慢琢磨
立柱用的20的A3钢板,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SW算出,目前全机重 ...

一个小小提醒: Z轴加工轴线,最好能通过Y龙门的滑块中央,这样可以减少雕刻过程中的“点头”现象。

网友:
高手呀 占个位置等更新~

网友:
好象好象广州市区内的机加店都贼贵~~~不知楼主是那个区的~~?

楼主:
顶起,更新

搞了个框式水平仪,大机子,没水平仪简直没法调 水平仪确实很牛,手放在桌上,桌面的细微变形都能测出来,就是校准花了我一个晚上,精度太高,校准螺丝出一点点力都会偏,毕竟,0.02mm/m的精度,完全校准确实不容易,现在只能用相对零点测水平,周末争取尽量靠近绝对零点

昨晚把Y轴两条导轨基本上调水平了,误差大约0.02mm,横向水平还没调,装上龙门以后横梁导轨倾斜的比较多,太晚了不敢敲打调整,等周末再调,先把龙门装上.
另外上面的盖板,加工店做的不好,有几个螺孔偏了几个mm,晚点雕刻机能驱动的时候用铣刀修下

 估计敲敲打打得要1、2周了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是买的蹄脚太小,压力过于集中在橡胶垫上,龙门移动到一边的时候有可能造成一边脚垫下沉(没量,但是猜都能猜到),以后有机会用钢板再做个大的整个压在胶垫上,还有就是那几个鹤腿太长了,龙门急停急启可能造成摇晃,不过到年底我要搬一次家,所以这次也不想太精益求精,关键的是先把机子跑起来,早日掌握相关软件的操作

网友:
用的是什么软件,自动生成图纸??挺好的啊

网友:
应该是SOLIDWORKS啊, 楼主您实在是太强了, PFPF

网友:
把垃圾做成产品,有点像吃屎屙饭
开玩笑,楼主别介意

网友:
刚看到这贴,楼主够牛!86步进哪买的多少米有链接吗??

网友:
跑起来容易,那么大的电机,小心撞刀一次弄坏丝杆。

网友:
86电机扭力多大?

网友:
学习。
为何z轴的不进电机一定要用减速?

楼主:
再做下更新
  再做下更新
回64&66楼朋友,步进在微特电机有卖,扭矩不祥,只知道绝对够我用,反正我是diy不是商品机
再回65楼朋友,目前正在安装行程开关,应该不至于挂掉。行程开关没搞好我也不敢试机。
回67楼朋友,Z轴可以不需减速,我做了1:2的减速,主要是滑台没有步进安装座,减速以后每步精度高一点,代价就是结构复杂点,多花费1、2百
-----------------------

更新的内容如下:
1、购买的电机调速器到了,设定在140V直流输出,无级调速,价格75块,功率好像是750W,不过输出电压高了,电机跑到140V好像烧了什么东西?电机现在照样转,为了保证精度所以没拆开看,估计是烧了消火花电容?

2、欧姆龙的微动开关,没什么精度的,这个只做限位,保证程序出错的时候把信号断掉即可,开关安装位置要比实际行程小一点,机器断开有惯性,一边留了5mm左右的刹车行程,用小手电钻钻铁,那个效率真低啊,钻出来的都是铁粉

3、继续,下面是精装配,先分别打水平仪调2条导轨纵向水平,然后用大理石垫起玻璃,调横向水平。记得水平以导轨为主,机架不能做基准的。然后再调导轨的跨度平行,这里就是一个滑块连接百分表再调一次导轨与导轨的平行。调完Y导轨水平以后,再调横梁导轨的水平。再接下来调Z轴垂直,这里都要用到水平仪的,图上可以看到主轴电机的靠板是明显的不垂直的,回头慢慢调。其他基本上调到1m距离大约0.04mm误差,就没法再精确了,机架脚垫缺陷,原因上面说过。

4、再接下来是调丝杆跳动,X和Z都是成品滑台,这里就省很多功夫了,关键是调长丝杆的精度。首先调丝杆水平,基座在横版上,然后千分表触电打在丝杆上,移动龙门,把2头的高度差从1mm+(确实是1mm     )调整到0.1mm内,调好后丝杆转动非常轻松,轻轻转动都能驱动100多kg的龙门。然后再打表测径向串动,如果这里有串动,实际使用中会有回差产生的,方法就如图了,固定丝杆不转动,然后用力推拉龙门,看千分表跳动,再锁紧角接触轴承座螺丝。但是如果两边的轴承座把丝杆顶的太紧,丝杆运动阻力又很大,所以也要打到合适的松紧度才行。
调机的诀窍嘛,就是-----慢(从周四晚上调到周日下午 )

5、开工安装电设,安装步进,联轴器是膜片式的,65大米一个 不得已,我机子重,弹簧式的一定会有回差的,一开始用的黄色的胶棒,有弹性,不够硬,螺丝拧紧会压缩,用力扭电机会有0.5度左右转动,觉得问题挺大,5mm螺距,扭0.5度=0.69个丝,折返200次累计误差会达到可怕的1.39mm 赶紧换铝合金管子

网友:
这样的帖不得不顶,可惜自己不懂

网友:
是的应该顶

网友:
好是好,不过楼主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

网友:
LZ 厉害 俺感觉这里不够劲 做个更复杂的电机架就好了

网友:
材料花费不少啊,LZ是下了血本了。
长宽比例很大,LZ准备加工音响面板么?

楼主(2009-07-31):
遇到大问题,mach3丢步严重,等待解决

网友E:
用MACH2吧,我MACH3也是用不起来,丢步没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MACH2吧,我MACH3也是用不起来,丢步没商量。

同感!3不如2的顺手。

楼主:
顶起,完成台面,准备做蛤蟆钳子
昨晚终于把台面搞完了,铣槽花了大约8个工作时,主要是主轴太弱,铣键槽F1500,铣T槽的时候F值只能给到250~350,要不赌转,开T要走8遍,走一个槽半个多小时……呕血,更呕血的是,买回来的3元的新铣刀,只一条槽,刃都磨圆了……,不得已,用4mm的PCB钨钢钻头磨了把铣刀样子把剩下的活干的,看来效果还马虎。昨天打表测试,发现用力推主轴,竟然有0.6mm的虚位,估计是轴承磨损的差不多了

螺母用的自锁T型母,效果还不错

30mm的加硬PVC,买回来卡尺一量发现29mm,一声叹息……JS的国度

晚上开工做夹具

楼主:
夹具的样子
用雕刻机干的第一件活是铣T槽
接下来是做几个PVC的夹具,仿造下图的原理做的,这种夹具设计挺好,加工方便,铣出来以后钜出斜坡,装夹以后在水平和垂直方向都有预紧力,配合T型螺母,安装也很方便

网友:
终于又见乌鸦更新了,估计搬动那块PVC板上楼也够呛的

高速搞PVC刀头部分发热量其实蛮大的,一般买的铣刀没冷却的话肯定是两下就没了,换把钨钢铣刀效果比较好

网友:
 厉害
期待早日完成看看效果

网友:
楼主加油啊,我的都完工了。

个人感觉做这个东西不单费钱,还很累很累。

网友(2009-10-29):
乌鸦这个雕刻机是我看到本坛中最大的了。希望看到你的雕刻作品。
再偷偷的问一声,总共用了多少大米?

网友:
不错不错。。。
学到好多东东。。。
谢谢LZ给偶提了好多建议。。。
多多指教。。。:loveliness:

网友:
DV滚针好东东。。。
贵啊。。。

网友:
很佩服LZ的手艺

网友:
期待成品出世啊

网友:
哪个大大有丝杆卖啊 。1.3米的和3.2米的滚珠丝杆

网友:
那都是高级垃圾呀。  高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