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机机。。前来报到,请教老鸟机机配置。

楼主(2009-04-28):
玩了1年多rc了。。

大大小小车车不少。。大到1:5 hpi baja..小到 1:16甲醇越野。

电车 仿真车 就不说了。。大堆大堆。

总觉得车车不刺激。。因为本人以前有过1天炸5架 lama的经历。。

现在通过车车,对rc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终于可以下手梦寐以求的机机了。

朋友听说要玩机机。。就送了我2个。。一个固定翼油的。。一个450电的。。

可我的梦想是油机机。。于是在网上看了两天。。直接下手了 :

机机: 亚托 600 nsp,( 50机机,2合一,原状锂电,定速器,)(还送3个舵机,因为这个机机说是圣诞版的,听说舵机还不错)

陀螺仪: futaba 601+锁尾舵机(好像是251?就是无刷的那个。。)

控:futaba 10c ,,(一月前买来飞模拟器的)

加油器和启动器不买(朋友送的固定翼里面有了),

由于特殊原因不能直接网上购买。于是让模型店代工,而且装那么大个机机我也不行。。想当初baja我装了1月。。

nsp圣诞套装 = 5800
601+251        = 2350
舵机就用送的3个。油门舵机我家里面9551,,ds1015,,大把大把的,,就不买了。
这个价格贵不贵? 机机明天就到了。。。

还有就是请教老鸟们。。我现在飞那个垃圾450。。(尾巴舵机有问题。机头向右转动几乎无视)能很安全的悬停 5分钟。。(极限了)。

我飞我这个大机机不会炸吧?

还有600nsp这个机机有哪些注意事项??

感谢老鸟们帮忙一一解答。。。

网友:
是GY611+BLS251。不是601吧?

网友:
油门舵机建议LZ用响应速度快一点的 既然都BLS251+611了你也就别在乎那几百块钱了
油机主要是磨合的时候注意的问题比较多 而且装机最好“精装修”如果LZ动手能力有限的话最好请专业人士或者有丰富装机经验的朋友或商家来装,601作斜盘舵机不错 但是如果以后炸坏了还是上9255吧 听说601有干扰,我所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我也是刚出磨合配置就是600NSP、10C、611+BLS251、9255×4
飞了30个起落感觉非常好,600NSP确实是好机

楼主:
对对对。。是 futaba 的 611+251。。。。

高手就是高手!!!

楼主:
毛黑球球。。

不知道 nsp 送的那个3个舵机能用不?听他们说还不错的舵机,

油门舵机 futaba  9551  8kg .反映速度也很快。。,应该足够了。。

这个是我飞 垃圾 450的视频。。第三次飞。。。

这个级别能飞大机机了不?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205900&extra=

网友:
450 能悬停的话, 技術上飛大飛機肯定沒問題. 但油機殺傷力很大, 而且需要調發動機和陀螺儀. 飛之前一定先找老手從旁协助先試飛, 能完全保证裝配上正常. 因為新手剛飛油機時引擎和旋翼的聲音都挺大的, 先多看看老手飛適應油機的"震撼".

不用想太多, 新手飛亚托电子设备和nsp机身足夠了, 等幾個月後, 中毒深了以後, 而有經濟條件的話. 你都會把611+BLS251看不順眼, 更不要説跟機的配件.:loveliness:

恭喜LZ買到心儀的直機并歡迎加入無底的模界

网友:
送的是610吧? 那舵机还是不错的   建议你上9252 而且斜盘和油门舵机都用9252 9252比9255响应更快 虽然油门用9252奢侈了点但是还是有好处的同一型号的舵机协调性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黑球球。。

不知道 nsp 送的那个3个舵机能用不?听他们说还不错的舵机,

油门舵机 futaba  9551  8kg .反映速度也很快。。,应该足够了。。

这个是我飞 垃圾 450的视频。。第三次飞。。。

这个级别能飞 ...

亚拓的舵机绝对能用 只是听说有干扰 但是我没试过不敢乱说 我现在用的是9255×4 油门没用过你说的9551所以也不敢乱说 9255的速度和9252是一样的 但是拉力比9252要大些 只是心里踏实罢了 611+BLS251再高档的我就说不出名字来了 这就是我的配置 我现在感觉飞的不错
至于什么3001之类的建议你就不要上了 装了不如不装

网友A:
9252 或 9255 等數码陀機都以經是快被陶汰的東西了. 第一它們都是4 cells (4.8v), 第二還是有刷电機. 去年JR出8717HV升级板的時候, 國外都己經是罵聲一片, 雖然它有驚人的牲能也可"吃"到8v, 但更多人看好futaba BLS無刷系列. 從去年閧始Futaba就以經看到越來越多BLS陀機的出現. 個人認為在油門上, BLS的優點尤為明顯, 因為定速器會不停的要求油門陀機去保持恒定轉速, 這時BLS的長壽, 享應快, 凖的特點就能完全發揮了.

搖控器的發展是從AM,FM, PCM, 到2.4G. 陀螺儀是從mechanical, piezo, SMM, 到MEMS. 陀機是從analog, digital, 到無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252 或 9255 等數码陀機都以經是快被陶汰的東西了. 第一它們都是4 cells (4.8v), 第二還是有刷电機. 去年JR出8717HV升级板的時候, 國外都己經是罵聲一片, 雖然它有驚人的牲能也可"吃"到8v, 但更多人看好futaba BLS無 ...

您的观点我不是很认同,虽说无刷舵机的电机寿命很长,可电位器了?有刷和无刷的舵机电位器都是一样的,我想不用等到电机坏,电位器就坏了。
还有就是无刷的驱动板,一但堵转,是很容易烧掉的,到时候就更麻烦。一个无刷舵机1000多,可9255才500多,一个无刷舵机可以买两个有刷的舵机了。我想两个9255的寿命应该不会比一个无刷舵机短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观点我不是很认同,虽说无刷舵机的电机寿命很长,可电位器了?有刷和无刷的舵机电位器都是一样的,我想不用等到电机坏,电位器就坏了。
还有就是无刷的驱动板,一但堵转,是很容易烧掉的,到时候就更麻烦。一 ...

BLS 没那麼貴了, 我買了15個251, 253, 351都在600多700左右, 比起500多的9255就值佷多了. 便宜的油直配好1万多, 好的油直配好3-4万, 差那几百元買快被陶汰的產品不會覺得不合算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LS 没那麼貴了, 我買了15個251, 253, 351都在600多700左右, 比起500多的9255就值佷多了. 便宜的油直配好1万多, 好的油直配好3-4万, 差那几百元買快被陶汰的產品不會覺得不合算嗎?

好的油直3-4万?请问怎么配法?控别算进去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油直3-4万?请问怎么配法?控别算进去哦

輕易配的出來, Hirobo Eagle 3空机就2万了, 还没算升级件, 一根碳尾管兩根碳尾撑就1千了.
Gyrobot 900陀螺6000
SGP Reactor BEC 1100
Futaba 608HS 800
253x4 2800
251x1 700
Hatori #938 1100
OS 91HZPS 2300
杨格 90级碳纤大桨        750
杨格 90级碳纤副翼        400
杨格 90级碳纤尾桨        200
杨格ATG+G view 900
CSM carbsmart + Futaba S3156 800
零碎KS配件加电池 600
縂價39,500 不連控,起動器,pump, 油, 点火器, custom 頭罩, 充电器, 等等
便宜的3万的套装把机身換定Hirobo D3 或 JR Vibe90SG, Henseleit 3DMP, Revolution C/F 等等 . 陀螺換成GY611

网友:
一个EJ3就1万8  空机 你自己算 好的油直 3 4万不夸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輕易配的出來, Hirobo Eagle 3空机就2万了, 还没算升级件, 一根碳尾管兩根碳尾撑就1千了.
Gyrobot 900陀螺6000
SGP Reactor BEC 1100
Futaba 608HS 800
253x4 2800
251x1 700
Hatori #938 1100
OS 91HZPS 2 ...

我就猜到你会把3WC摆出来当例子。
HIROBO 3WC是3C机。东西是贵,可是也没到20000。1万7左右。
3C机本来就比较贵,但是对于不喜欢3C的人来说呢?3D机10000出头就算顶级了。全套下来也就20000多点。所以11楼的朋友说一架好飞机3-4万没意义。不是人人都觉得3C机有必要的。3WC现在卖的就是个名气跟噱头,毕竟那是所谓championship的旋翼头啊
另外,TEAM BOB和TEAM AVANT队员配的都是760的陀螺,也没见谁花6000元配个陀螺的。还是那句话,看技术。给ALAN这些人用611都足以横扫一大片。
总结一下,花多少钱买什么样的飞机,什么样的配置,还得看个人喜欢哪一类的飞行方式。Just because the 3WC ranks first in F3C doesn't mean Alan needs to own one.

网友D:
唉,争个鸟,你们楼上的几位和chantaiman51口袋里的票子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玩的起的当然会拿好的,而且压根就不会去考虑那些大路货。

普通的嘛玩玩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猜到你会把3WC摆出来当例子。
HIROBO 3WC是3C机。东西是贵,可是也没到20000。1万7左右。
3C机本来就比较贵,但是对于不喜欢3C的人来说呢?3D机10000出头就算顶级了。全套下来也就20000多点。所以11楼 ...

可以的, 我們不用说3C机, 雖然很多人喜歡, 但我自己一点也不喜歡. 但20000多一点也绝對配不到"頂级"3D機, 因為不可能去買一流的3D機而去配2,3流的设備, 至少我自己一定不會. 谈设备就不能跟人的水平技術混在一起谈, 你説 ALAN这些人用611都足以横扫一大片, 但Lukas用601,502都足以扫掉ALAN这些人. 再説Dominik還用FX-40 2万多的控, 他用FF9會輸給Alan吗? 要说高手用一般设备就能赢比赛, 所以一般人用普通设备就可以了跟本就不合理. 這樣説這里全部的人連飛450, 用GY401的资格都沒有. 買跟用頂级東西跟本跟技術無關, 只跟经濟和爱好有關連. 買跟開法拉利就要有專业赛車手资格嗎? 穿2,3万一套西装就要有model的條件吗?
我说3D顶级要3万, 你说只要2万, 其實一點分別都沒有, 因為我本來只是想説既然都要花2,3,4万在机身上, 還不算1万3的14MZ或者是2万3的FX40, 那多花幾百在BLS上跟本算不了什麼.
Just because Team Avant uses DS760 doesn't mean its good enough to be used in my helicopter.
其實有很多人配6000多的陀螺, 像gyrobot, CSM, vbar, ac3x, helicommand.而且还未算無副翼改裝...: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唉,争个鸟,你们楼上的几位和chantaiman51口袋里的票子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玩的起的当然会拿好的,而且压根就不会去考虑那些大路货。

普通的嘛玩玩就行了。

啊哈,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这里抬杠的。我跟他争论配置,关你什么事?到最后居然能牵扯到比富上面去了。幼稚!
我只是想说,我不想跟谁比富,但是我绝对不是缺钱的人。曾经在加拿大留学时,整个一浮夸子弟,买跑车、泡妞、逃课都是我干的。回国以后经历了一些事,我终于明白,这个时间没有谁比谁活得好,只有谁比谁快乐。
再举个我身边的例子。我妻子的叔叔是权XX的老板,富不富就不说了。他现在开的只是老款佳美,给他老婆也只买了个花冠。可是512大地震的时候,毫不犹豫捐了1000万。怎么说呢,有些人喜欢张扬,有些人喜欢低调而已。不知道你认识的大款里,真真正正为了死难的同胞做了些什么的又有几个呢?:loveliness:
不想跟你这样的人说太多。我家有没有钱你管不着,我只能告诉你,我的父亲是个商人。而现在的我,没有再花家里的一份钱。家里所有的油机都是自己的钱买的。不知道您玩模型花的是谁的钱?:loveliness:
如果你跟曾经的我一样,还在花家里的钱,那么我想你连拿人跟人比的资格都没有,不是吗?
就此罢笔。求求你别在拿我跟别人比了。我真的很穷!您饶了我吧!

网友:
议论配置怎么成了口水战了?这都能吵起来有点没意义

网友:
目前市面上的陀螺儀都附有防干擾、防震的金屬鐵片

當陀螺儀裝在舵機附近時( 1cm),建議加裝防干擾、防震的金屬鐵片,陀螺儀都能正常的工作

如果LZ選擇FUTABA的舵機,請注意FUTABA說明書內的使用電壓

如果電壓使用不當,很容易造成失控的

供您參考~~

网友:
又有一个中毒咯

网友A:
是呀, 议论配置怎么成了口水战了. 請ebulahan不要那麽激動. 我只是看到LZ一年多內就買了大堆大堆搖埪車, 剛會悬停第一次就買611+NSP, LZ肯定是很喜歡好配置的人. 個人只是覺得2.4G控, mems陀螺, BLS舵機己經是不争的發展方向. 再叫新人去想老的系統好像有点误導.
很多人不知道, 以為只有F3C的Eagle 3最貴, 其實3D 的Turbulence D3空機價一樣高, 只是Hirobo把D3很多零件改成選配件. 空機11800, +碳機身4900, +碳尾850, +金属升级件1700. 共19250. 所以我才會説20000多一点也绝對配不到"頂级"3D機. 就算用GY611,也得3.4万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 议论配置怎么成了口水战了. 請ebulahan不要那麽激動. 我只是看到LZ一年多內就買了大堆大堆搖埪車, 剛會悬停第一次就買611+NSP, LZ肯定是很喜歡好配置的人. 個人只是覺得2.4G控, mems陀螺, BLS舵機己經是不争的 ...

呵呵,我就是这样的人,平常为人随和,但是碰到抬杠的我也不会忍。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咱俩也只是为了机器的配置争论,就事论事而已。我也是新手,有许多模型上面的东西我没见过也没看过,其实看过你的帖子后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以后有什么不懂的我也希望大家能慷慨帮助啊

楼主:
我只是想问问配置,,,,,,

如果因我引起口水我跟老鸟们道歉。。

控10c是2.4g的。。。

9551舵机是我baja上淘汰下来的。。。。反正是新的。。不用放哪儿浪费。。

其他的东西。。我一点不懂。。鸡鸡已经到了。。装好试飞给各位老大上视频分享!

至于中毒这一说。。在baja上我已经学会免疫了。。

改天控了我把国内能排上名次的baja贴上来供大家口水。。。

感谢

楼主:
小弟不才。。。一直研究汽油车。。所以对汽油车略知一二。

飞机刚入门。。希望各位老大多赐教

网友:
学习了~lz得baja改得挺漂亮啊~跟龙王有些关系吧~

网友:
LZ的BAJA少说值4万啊

网友:
期待lz600nsp首炸
话说lz找对地方了,rcfans那边不那么玩直升机的

网友E:
有意思
各位争起来连alan和lukas都扯进来了
哈哈,很像小孩子在吹牛比爸爸

我觉得这些顶尖的国际选手现在的心态根本不在比赛输赢了
当过一次冠军,事业上可谓终生无憾
就算现在alan和lukas站在一起,哪个又敢说他不是个一等一的高手呢
但头衔已经不重要了 吸金才是正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
各位争起来连alan和lukas都扯进来了
哈哈,很像小孩子在吹牛比爸爸

我觉得这些顶尖的国际选手现在的心态根本不在比赛输赢了
当过一次冠军,事业上可谓终生无憾
就算现在alan和lukas站在一起,哪 ...

本來大家玩模型就很像小孩子嗎, 我老婆説我玩RC模型玩了二十几年為什么还不長大. 反正這里又不是什么財經,房産投资論坛, 大家童真搞笑一點不是挺好嗎?

网友:
LS说的是啊
lukas domink这些都是90后了
老了

网友:
本来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老了,自从买了第一架飞机,我腰也不疼了,说话也有力了。我这身板啊,全靠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啊哈,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这里抬杠的。我跟他争论配置,关你什么事?到最后居然能牵扯到比富上面去了。幼稚!
我只是想说,我不想跟谁比富,但是我绝对不是缺钱的人。曾经在加拿大留学时,整个一浮夸子弟,买跑车、 ...

o,你的话证明你比他钱多,我知道了。
另外我玩模型花的是GCD的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本來大家玩模型就很像小孩子嗎, 我老婆説我玩RC模型玩了二十几年為什么还不長大. 反正這里又不是什么財經,房産投资論坛, 大家童真搞笑一點不是挺好嗎?

童不是你这么真地
如果真有水平  写几篇有内容的帖子比讨论用什么设备不会过时有意义的多
说实话对LZ初玩而言,便宜够用是最重要的,等入了门自己也就知道该用什么了,再好的舵机该炸的时候也是那么回事

PS: 老外发贴都和写论文似的,建议你多学点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童不是你这么真地
如果真有水平  写几篇有内容的帖子比讨论用什么设备不会过时有意义的多
说实话对LZ初玩而言,便宜够用是最重要的,等入了门自己也就知道该用什么了,再好的舵机该炸的时候也是那么回事

PS ...

在這個版塊里面, 有一些東西不方便说的太明.
说实话对LZ初玩而言,便宜够用不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新手或老手安全是最最重要. 昨天我們這里一位电子高手老手炸了一台90機, 因為其中一只某品牌數码金属齒舵機突然空中死機, 損失慘重, 还好人沒事. 他之前一直説便宜够用是最重要的, 出事後昨晚就定了9只BLS253把其它陀機換下. 再好的舵机该炸的时候也是那么回事, 但不好的舵机不炸的时候也會空中死機或抖舵. 假如民航機上要用舵机, 你猜你乘飛機時會選什麼?
新型的BLS舵机越出越多, 而且以经再不用多參考電壓使用對不對會容易造成失控, 尾舵251可用6V, CCPM舵的253等可用到8V.
讨论用什么设备不会过时為什麽不重要, LZ是問什么nsp 送的那个3个舵机能用不, 9551能用不能用, 這里都说能用,包括我. 但有更新更好更安全的舵机,可供參考. 那為什麽是沒内容的帖子. 如果有新手問控要買PCM或是2.4g, 有刷电機或無刷电機, Ni-Cd或鋰电, mechanical陀螺或MEMS陀螺, analog舵機或digital舵機, 會怎麼回答? 玩直昇機就是玩高科技和新科技, 不谈新科技我去玩古董寫毛筆字去了..
除了現有的7只BLS, 上個月又多出了BLS254,257. 相信慢慢現在的數碼舵机舵機就會被取代了.

网友E:
真有意思....一个特例就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这种逻辑比较搞

现在用的有刷都流行多少年了,其成熟可靠并且便宜早已被无数次证实。对初学的人而言,摔机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自己操纵不当,在他碰到舵机失效这个小概率事件之前,恐怕都已经摔过n次了 。高手因为差不多排除了自身问题,由于设备失效而摔机到是很有可能。

所以我建议新手还是用成熟便宜的设备比较好,因为相信那点性能上的差距你还体会不出来,而且你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摔机后的成本。不要盲目看高手用什么你就跟风,不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真有意思....一个特例就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这种逻辑比较搞

现在用的有刷都流行多少年了,其成熟可靠并且便宜早已被无数次证实。对初学的人而言,摔机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自己操纵不当,在他碰到舵机失效这个小概率 ...

是的, 我的逻辑比较搞. Freak accidents看多了所以特別的膽小. 二十年前剛在國外玩油固就听到一個老外高手油機失控, 桨打到不知是動脈或是静脈, 結果送院途中就死了. 5年前一個最好的兄弟一起玩摩托車在專业的赛道上跑圈, 他比較省錢買常規的牛皮靴, 我們都用最好的碳纖加鈦支柱加固的靴子, 大家都摔過車, 結果只有他要切斷半支左腿, 因為車上的foot pegs刺穿靴子直穿腳踝,現在半邉身體肌肉萎縮.
摔机的原因不管是新人也好高手也好, 都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技術二是设备. 直升機不像車和船是非常危險的運動, 一次意外足以送命. 我新手第一次炸機是失控, 最近一次炸機也是失控. 我7次炸大機(600电和油)記綠, 只有一次是自己操纵不当. 在我們這里, 只是舵机失效導致炸機不少於几十次吧, 但高端舵機(9252,9255 以上者) 就一次也沒有.
摔一次跟n次是沒分別的, 一次巧合意外就拜拜了. 摔十次沒亊到第十一次就有出大事的可能了. 老手只要乘擔设备風險(50%風險), 你還説要新手乘擔技術(50%)加上设备風險(50%), 那不是更危險嗎? 真是無語了. 就算是老手性能上的差距也不一定体会的出来, 但主題是最大限度降低風險.
我們這里就有一位飛行高手, 技術没的説, 但他喜歓用一般成熟和便宜的设备, 炸機最多, 每次他飛大家都有點盯住他的機子壯況, 怕炸到人堆車堆里去. 我們都公認他的摔机后的成本是最最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的逻辑比较搞. Freak accidents看多了所以特別的膽小. 二十年前剛在國外玩油固就听到一個老外高手油機失控, 桨打到不知是動脈或是静脈, 結果送院途中就死了. 5年前一個最好的兄弟一起玩摩托車在專业的赛道 ...

你用的不会是山寨设备吧,或者就是使用不当,再不就是RPWT。。。否则我想不出大家都用的好好的东西怎么会让你这么惨。
看了你的贴子,觉得你就是想告诉大家,现在市场上出货量最大的中低端产品其实是不能用的,除了高端舵机外都很容易失控。对此我就不说什么了,大家自己都明白

另外建议不要想当然,技术和设备的确是失控的两个方面,但有个发生概率的问题,对新手而言,技术原因会大很多,设备的原因则比较小,高手则相反。不是简单的各占50%就完事的。

网友:
坚信,对于新手来说有钱有时间的人,绝对进步的快!

楼主:
感谢各位老鸟们的热心帮助.. 机机模型店已经帮我装好了.

我决定还是用 圣nsp送的3个舵机当旋翼舵机. futaba 9551用在油门舵机

611+251作为缩尾舵机.

遥控器还是用futaba 10c,

这样的配置对于飞旋停且高度不超过2米的新手来说..

应该已经足够了...

以后等3d开始飞了...才换顶级舵机.   5个舵机也不会超过5000块...

网友:
说的都有道理,都是为大家好,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安全得是需要金钱的,我也说不好安全和金钱的关系,反正一定小心就是了,金钱不差或者是够用的话还是选用好设备啊,钱不太够的那就加倍小心了!!!!! 总之不管有钱没钱,设备好坏,600还是500还是450 LAMA一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就好了   总结性发言完毕!

网友:
哈哈  楼主现在改行玩油固了  您之前是RC FANS 油车里的老鸟啊    很高兴在此见到你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o,你的话证明你比他钱多,我知道了。
另外我玩模型花的是GCD的钱

花GCD的钱不用跟我汇报,有本事找HJT汇报去。你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