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450 螺距曲线设置什么值?陀螺赶度呢?

楼主(2009-04-28):
(无正文)

网友A:
我只能提供普通模式:
螺距 -2 6 +10
陀螺感度90左右

网友B:
普通模式时一般是-2、6、9
ILD1是-5、6、9
ILD2一般是-9、0、9
GY401+数字舵机延迟0,陀螺感度50左右

网友C:
每个机器都有自己的合适的值,在楼上这些基础值上再微调,特别是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