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室装备-压缩机自制小气泵

楼主(2009-04-28):
多年前。朋友一给了一个冰柜压缩机。近日花一天时间做了一个小气泵。先上图。

1、此气泵带截止阀。不会让压缩机带压起动。
2、用的二氧化碳灭火气瓶。气瓶可以成受25KG的压力。
3、压力开关。调在4KG起动、6KG停止。
4、压力开关底下装有安全阀。
5、试验时、压力打到10KG没有问题!

为了让大家看到。所以把后边的贴子。也放到前面。

和5www讨论一下。
第一、单向阀前的容量太小等效于带压起到(易卡泵)的问题:
       我的这种作法。因为有压力开关下面的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再压缩机刚开始工作的初期是不截止的。所以也不会产生您所说的的,带压起动问题。原来我想有用时间继电器加电磁阀解决这个问题。后发现没有必要。

第二、在产气管路中出气会有大量水份(高于室温时油水分离器几乎没用)
     再我做好后。两个小孩玩了两天。油水分离器中有不少的水。但是气瓶中没有一点的水。我也有点奇怪。所以也就没有再装排水阀。我的气瓶非常的好装卸。用的也不会太多。如果有水,卸下来的倒掉也不费事。装排水阀还要破坏气瓶的结构,所以也就没有装。

第三、储气室必须有压力表、
    这一条说的是对的。 我想买一个小的压力表。没有找到。所以也没装。

第四、不建议没有经验的DIY压缩机,到时发生的不是故事而是事故
   这一条意见是影响我,拿到压缩机多年没做的主要原因。后我发现好象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严重。所有管路中最薄弱是铜管。如果有问题铜管会裂开(也就是炸掉)。不会是气体瓶。后我问了一个干冷库的朋友。我也对我说了相同的意见。所以才下手。做这个气泵。的

调整大小

正面

正面

调整大小

侧面

侧面

调整大小

后面

后面

调整大小

网友A:
够力吗,能打钉吗?很精致,好手艺

网友:
你也会这个?厉害呀!!

通常压缩机是不能做气泵的。压缩机不可以带压启动。但是安静、升压快 的优点就被埋没了。

这个用单向阀的方法真的好极了。

强烈推荐DIY这种压缩机气泵。

建议斑竹授精呀。

网友B:
我的25块钱压缩机 ,

压力表在内部

压力表在内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25块钱压缩机 ,

实在想看内在。。。。。

网友D:
3A的气泵噪音大吗?
在地上 “  跳不?? ”

网友:
 厉害 学习下  如果自己做一个 就不用买新的泵了  我的喷笔有救了

网友:
不错!比以前帖子里介绍的精致了好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A的气泵噪音大吗?
在地上 “  跳不?? ”

不跳,只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想看内在。。。。。

25块的12v压缩机装在pc电源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跳,只移动

我有一个12V的,跳的利害。每次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补气,就像做广告一样。招徕很多人看的。后来我都不好意思再用了。

网友:
下面加几个橡胶垫

网友:
手工太好了..买个新的价格可能都差不多了.

网友:
想看电源气泵的内部图……

网友:
做的很漂亮,很精致呀。

网友:
三A的东西总出人意料

网友E:
好手艺 个人观点品评一下 单向阀前的容量太小等效于带压起到(易卡泵),在产气管路中出气会有大量水份(高于室温时油水分离器几乎没用),储气室必须有压力表,排水阀(DIY尤其重要)。
不建议没有经验的DIY压缩机,到时发生的不是故事而是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 个人观点品评一下 单向阀前的容量太小等效于带压起到(易卡泵),在产气管路中出气会有大量水份(高于室温时油水分离器几乎没用),储气室必须有压力表,排水阀(DIY尤其重要)。
不建议没有经验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实在想看内在。。。。。

淘宝上有的是,价格不到20.
就是没有储气灌。

网友:
不过楼主这不是折腾嘛,一台成品空压机已经很便宜了。

楼主:
和5www讨论一下。
第一、单向阀前的容量太小等效于带压起到(易卡泵)的问题:
       我的这种作法。因为有压力开关下面的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再压缩机刚开始工作的初期是不截止的。所以也不会产生您所说的的,带压起动问题。原来我想有用时间继电器加电磁阀解决这个问题。后发现没有必要。

第二、在产气管路中出气会有大量水份(高于室温时油水分离器几乎没用)
     再我做好后。两个小孩玩了两天。油水分离器中有不少的水。但是气瓶中没有一点的水。我也有点奇怪。所以也就没有再装排水阀。我的气瓶非常的好装卸。用的也不会太多。如果有水,卸下来的倒掉也不费事。装排水阀还要破坏气瓶的结构,所以也就没有装。

第三、储气室必须有压力表、
    这一条说的是对的。 我想买一个小的压力表。没有找到。所以也没装。

第四、不建议没有经验的DIY压缩机,到时发生的不是故事而是事故
   这一条意见是影响我,拿到压缩机多年没做的主要原因。后我发现好象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严重。所有管路中最薄弱是铜管。如果有问题铜管会裂开(也就是炸掉)。不会是气体瓶。后我问了一个干冷库的朋友。我也对我说了相同的意见。所以才下手。做这个气泵。

网友:
相同的壁厚,管径越细承受的压力越大,铜管和储气罐不一定谁的耐压好,需要计算

楼主:
回27楼的朋友:不过楼主这不是折腾嘛,一台成品空压机已经很便宜了

压缩机、灭火气瓶、角铁不算。
配件名称与价格:
1、铜管:        1M ×8元= 8元
2、油水分离器:             50元
3、压力开关:               15元
4、铜开关:                  8元
5、截止阀:                  7元
6、三通:          1个×5元=5元
7、接头:     7个×2.5元=17.5元
总费用不超120元。

1、是喜欢折腾。
2、是便宜。

网友:
想要看管路图

网友:
今天净见高手了

网友G:
很好,不错.3a以后不要再说价格啦,楼主会自杀,网友会跳楼的.如果没发生,那你就要小心啦,有人会去你家打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有的是,价格不到20.
就是没有储气灌。

可以给个连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很好,不错.3a以后不要再说价格啦,楼主会自杀,网友会跳楼的.如果没发生,那你就要小心啦,有人会去你家打劫的

楼主D的能连续工作,我这个只能给轮胎打打气 ,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
支持楼主

为了支持楼主的贡献,我来增添一些经验介绍。

两年前我在造设备的时候,就想用空调压缩机。因为压缩机的优点太多了。最后还是完成了,使用两年了一直很好。原理跟楼主的一样。

细节说明一下:

一. 用压力开关控制压缩机启动。6KG压力启动,8KG压力停止。
二. 在启动开关上装一个延时继电器,三秒延时。继电器控制电磁三通阀,延时的三秒排空,压缩机出口零压力。三秒后压缩机运转正常,延时继电器吸合-------电磁三通阀把压力导向储气瓶。在储气瓶和三通阀之间架一个单向逆止阀,防止气瓶反向漏气。

三.排水,排污,压力表,安全阀,油水分离。这都是气泵的基本配置,不需要讨论。

我只知道楼主做的东西是合理的,设计是新颖的。分享给大家是高尚的。大家自己DIY一个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个连接不?

这个是我搜来的,不知道可靠否。你在淘宝里搜“气泵芯”,有很多。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3361c85151742127496e0b97ece5845.htm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我搜来的,不知道可靠否。你在淘宝里搜“气泵芯”,有很多。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3361c85151742127496e0b97ece5845.htm

感觉这种变速比小了些

网友:
散热问题

在这 ,压缩机不易长时间工作,散热问题无法解决,经常高温就坏掉了。
原来的环境是靠制冷系统的 过冷量 来冷却压缩机的。
要不工作的时候你拿把扇子坐旁边扇扇也许行

网友:
用过气泵的人都知道,气泵时间歇式运行的。几乎没有连续运行数小时的。另外,压缩机都有温度保护开关,温度高自己就保护了。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特别是我们这些DIY的,用气量都不大。如果是搞喷漆的有大气泵卖的。总不会为了省一点钱用这样的小东西吧?

网友:
用压缩机和热闷式DIY喷泵主要为的是安静, 便宜.
加气缸可使气压稳定, 防止连续工作, 增加使用寿命, 又可减少噪音...
是静态模型爱好者的理想装备...
压缩机和热闷式气泵一般都用油来散热的...
缺点是冰箱用的压缩机和热闷式气泵式DIY成的气泵在同时用多支喷笔时效果不好...

著名的 Werther Sil-Air 系列静音气泵用的就是压缩机...

网友:
感觉这个玩艺就好像不定时的**,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D的能连续工作,我这个只能给轮胎打打气 ,一分钱一分货呀

3A说的是对的。这种气泵我也有。只能给小车打气。时间还不能长。一长就坏。因为太热了。没有任何散热和润滑系统。

网友:
手工太好了..

网友:
这毒放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的25块钱压缩机 ,

想看看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看看内部~

不拆了吧?和这个差不多,但从动轮比这个大,图上方是个气缸 ,曲轴驱动

网友:
小气泵做的好漂亮,好 精致呀。

网友:
没几个玩pcp的吧 .其实没什么危险的,唯一担心就了时间长了压缩机进空气后密封坏掉,其它的没什么.带压启动也没什么把原有的过载过压保护器也用在上面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关于爆炸吗,希望兄弟们仔细看看爆炸的含义,物质由一种状态迅速转变成另一种状态,并在瞬间放出大量能量,同时产生具有声响的现象叫做爆炸。爆炸也可视为气体或蒸汽在瞬间剧烈膨胀的现象。

网友:
好工艺!

精致!!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够力吗,能打钉吗?很精致,好手艺

快1秒的沙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快1秒的沙发~

慢一秒只能板凳了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能打到10公斤压力已不低了。

网友:
早就见过了

很早以前就见过了,有十多年了,在一个修自行车的摊位上将旧冰箱压缩机当气泵用。

网友:
 口水~我家里也有个压缩机~~~~~~~~~~~~~ 自己不会弄~

网友J:
看看成品用压缩机制的气泵(我从单位实验室拿的呵呵!),底部有个油窗,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LZ的活真漂亮!
冲着静音就值!普通活塞式压缩泵噪声实在太大,我的两加仑小泵噪声都觉大。

网友K:
做的就是手高、看的就是眼高、说的就是心高、没的就是想得到。

网友:
很精致的,压缩机能上2、5mp?我买的小气泵也是120元,最高不过1mp。充轮胎足够了,干别的不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成品用压缩机制的气泵(我从单位实验室拿的呵呵!),底部有个油窗,希望对大家有用!120359

两个压缩机并联工作?

网友(2010-04-09):
引用 网友K:
做的就是手高、看的就是眼高、说的就是心高、没的就是想得到。

   这话经典,道理深刻  :loveliness:

网友:
各位Dx,我的汽车打气泵曲轴的连接销脱落了,就是一个金属棒, 插回去固定不住,想问原结构是怎么固定的?图中红线部分

网友:
LZ能给个详细的连接图吗??谢谢!我想做个,材料都准备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2011-01-24):
太精致了 顶顶

网友(2012-04-26):
做的很精致,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够力 !!很精致,好手艺

网友:
这类机器的压力升起来速度怕是不尽人意吧,声音那是绝对的小,家里用假如用气量小,又要求声音严格控制的,这东西不错.但是需要点流量的.......嘿嘿,自己试了就知道.

网友:
这个要定。我有个冰箱压缩机,闲置几年了。本来用抽真空的。抽时间与楼主好好讨教讨教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的压缩机充什么冰箱拆的你说的带有温度保护不对因该有过流保护况且压塑机的工作温度都在60度以上大部分冰箱压缩机都是阀片的所以他的充气压力不会太高不会把正品气瓶顶破的所以完全可以用作小功率气泵

网友:
达到12个压力的时候阀片就会破损的

网友:
3A你的19元泵芯,工作电流有多大,我有一个汽车打气泵,用PC机12V6A电源带不动,用18V4A电源效果也不咋样。你的这个19元的能带压启动吗(压力一公斤的情况下)。
我的喷泵,带0.3喷泵工作压力是0.5公斤,憋住气慢慢能到0.9公斤,0.5公斤以下压力能带压启动,超过0.5公斤就启动不起来了,35元。

网友:
学习,改天做一个

网友:
1、此气泵带截止阀。不会让压缩机带压起动。

网友(2012-06-15):
回复 楼主:

能给个详细的连接图吗??谢谢!

网友L(2012-08-25):
想法终于实现了

网友M:
我也想做个但朋友说有车载气泵很好,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网友N:
很好 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