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里有鬼....

楼主(2009-04-28):
我的1:8的无限车..  全套原装....  引擎不工作的时油门,转向舵机都正常... 引擎工作的时候  舵机就不停使唤... 有抖舵的现象..  好像这种现象是传说中的失控..    我的接收周围垫了海面减震以后  还有这样的现象.... 方向舵机满舵的时候  也抖舵..   老鸟解释下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干扰..  那为什么引擎不工作的时候就一切正常?  引擎应该不会影响接收吧....   还有就是 可以排除接收和发射机电量不足的问题..  我换新电池 也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可能是干扰

网友:
检查一下晶体~  还有就是接收的电量是不是足

网友:
感觉就是引擎震动引起的。你把所有晶体和舵机接头插紧一遍应该好了

网友:
我看可能是天线的位子。

网友:
检查一下晶体吧。还有这可能是无限的通病,我的两个无限全这毛病,你不动控舵机都嘎嘎嘎的响。

网友A:
标题好强大

网友:
换控好了

网友:
是常见的火花塞干扰 AM控最容易被干扰 FM的好些 2.4G的最好 不乐意换控的话最好上个失控保护安全点儿 如果干扰的很严重的话就查一查布线 尤其是接收机天线和舵机线离金属远点儿 接收机离发动机远点儿再就是不要把接收机和火花塞缸套行程一个水平线上 或高或低

网友(2009-08-18):
我出现过这种情况!!你拆开舵机看看吧 里面绝对断了一根线! 我自己焊上就好了

网友:
甲醇机估计没什么干扰吧

网友B:
这标题.....  你去买个钟馗塞进控里去吧,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标题.....  你去买个钟馗塞进控里去吧,问题解决了

网友:
塞點洋蔥.之類的進去設備盒

网友:
1.接受天线与电子设备(舵机、接收、接收电)>50mm;2.检查晶体。

网友(2009-09-27):
引用 网友A:
标题好强大

网友(2009-11-17):
需要2.4G升级模块的可以找我,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1%B8%BF%C6%BC%BC001,有飞梦的DIY升级模块,不会改的兄弟我可以给免费改。

网友C:
吓人咯~ 我被吓进来的

网友D:
我以前有个老控和接收 也出现这个问题 结果是接收里面有个管子跑时间长了松了。。重新焊紧 OK

网友E(2010-01-03):
难道有干扰?

网友F:
原厂 AM FM 的遥控器 一般都会出这个问题 换2.4G 就不会了

网友G(2010-02-14):
被你吓到了

网友H(2010-04-13):
检查一下 接收机电池卡位 是不是有虚连接的地方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问题 特别是南孚电池 容易 出问题

网友I(2010-07-07):
标题党啊~~~~我也被吸引进来了~~

网友J:
原帖由
kulewei
于 2009-8-20 23:10 发表

网友K:
被标题吸引进来。。

网友L:
赞同11楼,虚焊和脱焊的可能性非常高,这些地方震动后就会产生持续的小火花,产生广谱干扰,可能对接收机有明显影响!

网友M(2010-08-15):
干扰
换控好了

网友N:
 进来看看是啥鬼

网友O:
泼点狗屎,猪血啥的,然后烧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