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真较真了。

楼主(2009-04-28):
今天群里,估计1技工吧,用“真正的原理”设计了个涡喷,然后和我争啊争啊1个多小时,都来看看吧,QQ号码也没屏蔽,欢迎来争论,具体看附件,大的那个含图,我之前忘记了

记录

记录

网友:
喷气发动机的基本原理实际上是不难的,难的是实际设计和工艺实现问题
判断一个喷气发动机的效率实际上也不算很难,看尾喷口的喷气速度和喷气温度就可以大概判断了。
有些网友做的电涡喷,喷气速度很慢、喷气温度很高直接就是喷火焰,这种情况下效率是极其低下的。
做喷气发动机总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则:
1、尽量增加喷气的质量
2、在喷气质量一定情况下尽量提高喷气速度
3、尽量降低喷气温度
这几个原则互相都有关系的,具体是增加了喷气质量可以降低喷气速度和温度,但一般比较难实现;提高喷气速度,可以降低喷气温度。

楼主:
根据热力学公式,高温热源温度越高,低温热源温度越低,那么其效率就越高,要提高高温热源,1、充分燃烧。2、提高燃烧压力。3、合理的燃烧室结构。
降低低温热源,1、让工质完全做功,2、让工质冷却。
那么,且不说这些是所谓理论而不是他那“真正的原理”,他那破压缩机连流道都没有,一个130电机能提供足够的压力|?只能当个破喷灯玩玩而已。
PS:我现在没有学相关专业,只是爱好而已。

网友:
130电机肯定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提高进气压力的,自然没有足够的燃烧压力,没有足够的燃烧压力就没有高的喷气速度,效率是比较低的。还不如做脉喷。

网友:
连一个东西实验都不会做..只是嘴上说,,有什么用,.最起码.实验了..并且点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