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焊接與平衡放使用攻略

楼主(2009-04-28):
平衡放電噐是為了解決鎳氫,鎳鎘電池充放電不平衡,電池損耗快這一問題而制造設計
的。
使用平衡放電器后電池充放電表現能力得到顯著提升,電池更耐用,更持久.而且具備放
電電壓調節功能,我們可根據需要在可調節範圍內把電池放電降壓到所需值。
這個平衡放電噐的放電架還特別針對mono I和eco的電池焊接方式,可以很快速地對電
池做平衡處理,在比賽前、中、後使用,能加強電池性能,稍占先機。
下面我們來分享一下如何焊接 mono I和 eco 用電池吧。

左邊的電池是eco電池的焊接範本,右邊未等待焊接的電池。(上圖)
我們可以看到電池組是由3顆豎焊電池和4顆豎焊電池串聯組成的,而且每個電池旁邊都
會有一鏤空。(下圖)
在下文中會詳細說明焊接方法和提示.
焊接工具.

上圖是焊接要用到的工具
1. 80W電烙鐵
2. T焊頭
3. 錫絲(含松香)
4. 焊頭清潔盒
5. 角鋁
下面是焊豎型電池專用烙鐵的組裝過程

焊頭的置換很簡單,首先把烙鐵上面的螺絲擰鬆就能輕易的把焊頭取下,同樣的把T焊
頭插到烙鐵裡面,然後把螺絲擰緊就能使用了.

先把電池按3顆和4顆排列好,方便下面的操作。
前面提到mono I電池和eco用電池都是豎焊的3個電池和豎焊恴個電池組成,所以先把電
池焊成2條3顆的和2條4顆的。

電池的正負極都上了錫

把電池放在角鋁上面,然後將焊頭放在兩個電池之間,加熱3-5秒然後迅速地移開烙鐵
並同時用手將兩個電池壓在一齊。這樣這兩個電池就焊在一齊了。
tips:電池的正負極吸熱係數不一樣,焊頭先接觸電池的負極,再接觸另一個電池的正極。
這樣焊出來的電池會比較好。

焊接好的三顆電池(上圖)
焊接好的四顆電池(下圖)

使用角鋁作為輔助工具焊接出來的電池是很筆直的。

電池組裝
在組裝電池之前,我們先看看放電架的+、-極位置,這樣就能保證不會因為反接而燒
燬平衡放電噐。
電池正確放在放電架上後,取下來把3顆和4顆連接起來就行了,當然不要忘記焊上接
頭,而一般時用蕉插比較多。如:3.5mm、4mm、6mm、8mm等。
tips:焊接好的7顆電池還不能正常平衡放,還需要一個小步驟,在下面會詳細解析..

對好位置後的電池從放電架卸下來,將4顆的負極和3顆的正極用焊電片焊接起來,最後就是把焊好的電池重新放到放電架上,看看焊電片與放電架電極觸片是否接觸正常,那就正式完成了電池的組裝了。 ^_^

tips:在焊接4顆電池的負極時,用刀把電池的膠殼割開一個方塊露出電池側面的新負極,
之後的事就是上錫焊接電池焊片了。

mono I的電池也是如法炮製,而且比起eco用電池的焊接更為簡單,直接把正負極水平焊接起來就大功告成了。
tips:焊接電極片時,焊頭最好上多點錫,這樣焊接起來更快捷,長時間高溫對電池是有傷害的。

電池與放電架的連接

將電池又一次放到放電架上面,用油性筆圈起電池與電之間的接觸區域,用刀在電池膠
殼上開一個‘窗口’與放電電極接觸。這樣做就不用將電池的膠殼整個去掉,防止在船內發
生短路,影響船模航行。無論是mono I還是eco用的電池,開窗的方法是通用的。

平衡放電
檢查電池安裝無誤后通電,面版顯示“0.9”,為出廠設置,表示電池放電降壓到0.9V時停止放電,用戶可根據需要自行調節,範圍“0.0V→1.2V”.面版下方有三個按鍵,從上到下為“+”,“-”,“SW”.每按一下“+”按鍵,面版顯示電壓增加0.1V,到1.2V時達到上限,不再增加.

每按一下“-”按鍵,面版顯示電壓減少0.1V,到0.0V時達到下限,不再
減少.“SW”按鍵為放電開關鍵,用戶設定好電壓值后,按下“SW”鍵,數字面
版下方的綠色指示燈點亮,蜂鳴器會發出“嗶”一聲,各節電池所對應的放電
指示燈點亮,放電開始.如在放電過程中按下該按鍵,可馬上終止放電工作.

平衡放電後的電池
平衡放完畢後的電池,每個電池都是電壓大致相同的。在再次充電時,所充入的容量都
會有所提升,約數在300mah-600mah之間。
平衡放全攻略完。希望你們的電池性能在平衡放的幫助下能得到提升,如虎添翼。

网友:
焊了还能拆吗

网友A:
请问这个T头什么地方有的买

我基本找遍了TAOBAO 可以也没有发现

网友:
那么麻烦,看来得适应全锂聚合物电池了....

网友:
这样焊出了问题也没发拆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找遍了TAOBAO 可以也没有发现

在TaoBao搜索"ETTI"就能找到了.

网友:
   顶一下下,我也会焊了,哈哈...

网友:
不错!平衡线好像纤细了点

网友:
我找遍了TAOBAO 可以也没有发现这个T头什么地方有的买

网友:
etti销售员是不太勤快。

网友:
以前焊接T头怎么焊都焊接不好,今天突然灵机一动把T头的塑料部分放在水里面泡湿然后就焊接效果很好!

网友B:
貌似现在都是锂电了,还用镍氢??过时了吧~

楼主:
在风浪大的天气比赛就知道lipo的不足.....呵呵.....个人觉得lipo暂时不太成熟...目前还是ni-m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现在都是锂电了,还用镍氢??过时了吧~

此言差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言差矣!

网友D:
镍氢电池放电性能短期内LIPO还是不能比的。。。

镍氢的优势是低压高电流 达到高功率。

锂电的优势是高压低电流 达到高功率。

所以限制电压的前提下镍氢电池还是有优势的。因为不用担心过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镍氢电池放电性能短期内LIPO还是不能比的。。。

镍氢的优势是低压高电流 达到高功率。

锂电的优势是高压低电流 达到高功率。

所以限制电压的前提下镍氢电池还是有优势的。因为不用担心过电流。。。

此言差矣!!! 看来玩的还不够透彻。真正好的电池是镍镉,放电特性比镍氢还要好,不好的就是有记忆效应。还是先好好学习电池的基础知识先吧~~~~

网友:
现在还能买到ni-cd?容量能满足比赛要求?

网友:
   想知道电池多少米=7只.

楼主:
40一只...呵呵....一组280...哈哈..自己上淘宝搜索一下吧

网友:
我提个观点

电池深度放电是伤害电池的根本原因吧
导致电池深度放电的基本原因是什么?我感觉除电机电流过大以外还有点其他什么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