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2.4G 的遥控器有国产便宜可用的接收机么???

楼主(2009-04-29):
我的控是10C,飞机太多了,原装的接受比较贵,有没有国产的便宜点的接受机可以和10C配套使用呢,拿来用在450,KT板上。

网友A:
好像还没看到有国产兼容的
不知道有没有啊?

网友B:
买个72M的高频头,再买几个136HP,146HP.或者ESKY什么的.我就是这样整的

网友C:
买个Corona的收发套装,然后去配接收机吧……目前只有这套东西是最便宜的,似乎……

网友D:
各厂的2.4G不兼容,除非换高频头。

网友E:
Corona的高频头套装好像是兼容FF9的,不支持1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