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3抖舵

楼主(2009-04-29):
6EXHP 146IP (PCM模式) 然后斜盘3个933 问题是这样的。 升降没问题。。 斜盘单前后左右 没问题。 当斜盘到右上 右下的时候抖的厉害。。。。
大家说说看 是
舵机
问题还是控问题

网友A:
我的有一个也抖 是不是冷到了哦

网友B:
如果单个舵机工作正常,多个舵机一起工作负载大了抖舵可以试试使用UBEC或外接电源,有可能是电调的BEC供电不够干扰了接收机。

网友C:
我的933十分正常.
933的柔顺度, 是比进口舵稍微差些的

网友D:
BEC供电不够,数码舵机超耗电,请外装好赢5V3ABEC,绝对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