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4木浆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09-04-29):
小弟的E004配置如下:
原装马达,10T齿轮,换了016的脚架和电池架,用的是7.4V 800毫安的锂电。
现在买了3副木浆回来,装上之后,最大油门升空高度只有10~20cm,请问各位大大,问题究竟出在那里,我之前有过一副8度的木浆也是一样情况。希望换了木浆可以飞的大大帮帮忙。

网友:
問題在於木槳重了而且攻角小了~
最好上個圖~

楼主:
好的,谢谢,晚上回家马上上图

网友:
应该是桨距小或有双桨

楼主:
是有轻微的双桨,木浆浆距不是固定的吗?

网友:
你是不是还装着训练架啊。拆了就上去了。。。。不拆就这样了。太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的E004配置如下:
原装马达,10T齿轮,换了016的脚架和电池架,用的是7.4V 800毫安的锂电。
现在买了3副木浆回来,装上之后,最大油门升空高度只有10~20cm,请问各位大大,问题究竟出在那里,我之前有过一副8度 ...

楼主的木桨在哪买的啊?多少钱一副?我也想买木桨呢,可是网上的卖家少的可怜,而且好多都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木桨在哪买的啊?多少钱一副?我也想买木桨呢,可是网上的卖家少的可怜,而且好多都缺货

逃保上找:沈阳蓝天华城消防器材
我们都这儿买的。

楼主:
跟楼上的兄弟成为QQ好友了,大家一起研究炸机之道。
PS:木浆终于飞起来了,主要调整就是平衡翼的攻角调大了,不是0度。下一步试下换个长点的平衡杆增加惯性,攻角再调小回去试试。

在此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