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新机 起飞左转是么原因?

楼主(2009-04-29):
CUPID新机  起飞时向左转头是么原因?在地时上不转。

网友:
混空比调小了。。。。在地面上不左转是因为,脚架和地面接触抵消了大部分主桨产生的扭力,到了空中自然左转。
混空比正确的情况下,应该是在地面推油门时,从后面看尾巴略微右转。

参考视频

注意在地面推油门时的尾巴

楼主:
在哪儿调 混空比 ?

网友A:
我没有V3,看论坛的图片应该是下面那块电路板的两个电位器其中一个。
记下当前电位器位置,调整下能试出来。
或者是问一下淘宝的“坏了找我”掌柜

网友:
支持楼上这种帮新手的,很好顶你一把

楼主:
混空比 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向机头旋转的反方向调整微调即可,如果调整到最大范围还不能完全解决,才考虑调整4和1上的混控比旋钮,可以到www.j o y r u s.com下载中文版说明书,内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borneol 你的v3 尾电机咋是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rneol 你的v3 尾电机咋是反装的?

我的是V2.5,尾电机反装后可以利用尾浆的风给电机散热,延长尾电机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空比 的原理是什么?

旋翼旋转产生升力的同时,对机身产生反扭力(初中物理:有作用力就一定有反作用力),所以直升机还有一个特有的反扭力控制问题。
混空比就是指主电机转速和尾电机转速的比例,让飞机保持固定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V3,看论坛的图片应该是下面那块电路板的两个电位器其中一个。
记下当前电位器位置,调整下能试出来。
或者是问一下淘宝的“坏了找我”掌柜

右边是混控比左边是陀螺仪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