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接收机这样用好吗.

楼主(2009-04-29):
最近升了2.4,接收机又要另配,想了个办法,就是把一个接收机插在不同的机上,试了一下,很耐震,下一步想做个更可靠的插座,并固定到合适的地方,大家看这样好吗.厂家会反对吗.暴露一个问题,插了几次镀金就变色了

未插前

未插前

可以插到几个机上用

可以插到几个机上用

网友:
我觉得可以,加插座很方便.

但是.
我担心插的时候是不是很紧.经常拔插焊点会松脱!

网友:
思路确实很巧妙
沙发兄弟的担心也要关注, 插座建议用类似CPU的锁定式结构

网友:
有创意
两个建议:
1、横着难看,也不好装罩
2、就这样安装可靠性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