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科勒科拉马5的问题

楼主(2009-04-29):
我的科勒科拉马5,在悬停的时候会间歇性的抖一下,同时掉高度,飞机往右倾斜,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把天线全部拉出来,关上电视和所有电器再试试吧。应该是干扰,我的LAMA有时候也出这个问题,没事

网友B:
也有可能 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