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尾推的奇怪问题,像高人求助

楼主(2009-04-29):
wing的尾推铜套是反螺纹,照说是自紧的,可我最近飞得时候铜套经常自己松开,尤其是右转的而时候,炸惨了
各位高人帮我找找原因,多谢了

楼主:
说明一下,皮带没有反,尾桨没有反,正常起飞一切正常,就是向右转几圈就松开了

网友A:
是路路?怎么用新兵账户发帖?

楼主:
我自己思考的原因:
1。现在飞机上的电机不行了,老化严重,轴上磨出凹槽了,所以振动很大,是否这个造成的
2. 仅在向右自旋的时候出现松脱,且尾管有像左拉歪的趋势,这个很难想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路路?怎么用新兵账户发帖?

老婆大人千岁

网友:
 上点螺丝胶吧,还有什么办法啊,

楼主:
大家帮我想想啊,现在很焦急啊,真的不想上螺丝胶,之前的一个八字推就是这样废掉的,上了胶,取不下来了

网友:
铜套容易磨损,换尾推的铜套吧。

网友B:
安装铜套之前,将铜套凸起两边锉平就好取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铜套之前,将铜套凸起两边锉平就好取下了

那么,你们也是上胶了??这个方法倒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