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亚托,没想到撞霉运了!!

楼主(2009-04-29):
从05年接触亚托450塑胶版到现在,算起来接触亚托的时间也不短了,对亚托的映像可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毕竟最早用亚托学会了悬停和航线;当然摔机的“学费”也交了不少,但尽是零配件的,电机电调(25A飞机原装的)从没罢过工。飞了两三年的油直,现在回过头来试试450,没想到电调问题一个接一个,郁闷之极!!

我最早的450!!

前段时间接触的450SE,翻筋斗过程中突然失去动力(舵机仍然能工作),小炸,损失主轴、横轴、尾轴和玻纤大桨!!剥开电调,没有任何异常,电调返回广州修理,代理商的服务确实不错,也没什么好说了!!

35X维修期间闲不住,把以前的 REC-BL35G 装机,这两天想起来动手试了试,航线逛了几圈,油门稍微再大点,电调好像保护了,飞机动力下降,直至罢工,收油门至中间以下又好了;停下来赶紧换电池(AKE 25C)。再试,晕,还是老样子。怀疑是电池保护设的太低,重设为中等保护,还是没用;再设成低电压保护,还是一样;

半个多月,没飞几次就坏了两个YT 电调,有点无语了。
35X  才回来几天,为了 REC-BL35G 又要联系代理商??

不知道还有谁有这样的经历!!!

第一次损坏的35X,外观无任何异常,没有明显的焦糊气味!!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看lz的大齿盘,是不是咬合太紧或电机齿位置太高,电机输出费力,先找找原因吧............

楼主:
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的,齿轮的啮合很顺畅,而且已经和同类型的飞机比较过了。
电调是安装在机身侧面的,没有任何包裹物,散热位置应该也是最好的。电机是就是YT的。

网友:
找YT售后版主吧

网友:
直接找亚托维保,很好的,我联络过他们,35X可以免费维修的,但是要注意沟通环境

楼主:
35X才在22日返修回来,他们的售后确实是没得说。
但老是故障摔机,售后再好也没用啊,毕竟摔机还是要自己掏配件钱啊!!!

网友:
这电调看做工的确不错就搞不懂小炸就能让它罢工。诶,稳定性不够。

楼主:
楼上的把顺序搞反了。

网友:
注意T插的接触问题,这个地方接触不好很容易丢掉程序,我一起飞的朋友遇到过,换回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问题,请检查一下你的T插,对了,还有电机齿轮和大齿轮是否太紧导致电机过热电调保护!感觉35X一般不容易坏,一坏准是程序容易丢失。

网友:
有些故障不可思议,也不好判断···········

网友:
LZ

建議您量一下停懸和最大螺距的電流

停懸時遙桿在中間位置,油門曲線數值應該在65%

停懸電流大約在10~12A,最大螺距大都在28A~32A之間

供您參考~~

如需要協助,請與我連絡

网友:
楼主手扶拖拉机模型出不?

楼主:
手上没有电流表,刚才试了一下转速,原来设置下的转速悬停大概在2300左右,大油门在2500左右。

压低螺距曲线,悬停至2500~2600,高速在2800左右;大油门仍然短暂稳定后咳嗽、降转直至停转;

再次压低螺距,悬停至2700~2800,高速在3000左右;现象还是一样的;高速高速短暂稳定后咳嗽、降转直至停转,拉油门至中间动力恢复稳定,再推,再次出现上述情况。

感觉像是低压保护过高,试验完成后实测电池电压(无负载)11.9左右;电压保护分别设置为低、中两种!!

网友:
LZ手扶拖拉机不错,是遥控的吗

楼主:
不好意思,手扶拖拉机不卖,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是个打火机。

网友A:
貌似是低压保护的症状~~
其实可以测试全油门0螺距,按说明书的数据,这时的电流并不算大。如果症状消失的话,就是电池快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低压保护的症状~~
其实可以测试全油门0螺距,按说明书的数据,这时的电流并不算大。如果症状消失的话,就是电池快挂了。。。

学学习了

网友:
我的35X也是这样的情况,YT的售后怎么联系?

楼主: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手边有两台450,这台有问题,另一台没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拖拉好啊

网友B:
感觉哪个品牌的电直最好呢?

网友C:
亚托的电直很好,就是电子产品质量不是很行,我都是换了好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