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的控能玩什么模拟器?

楼主(2009-04-29):
CUPID的控能玩什么
模拟器
? XTR 行吗?

网友A:
呵呵~~· 其实和控没关系,主要看USB狗能支持哪些模拟器,并且有适合丘比特控的连接线就行。

网友B:
我用丘比特控加自己制作的数据线,玩G3.5、G4、FMS都没问题。

网友C:
只要连线的接口兼容就可以了,具体的模拟器软件要看USB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