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O艇可以用A123 4S1P电池吗?

楼主(2009-04-29):
O艇-无刷电船 3660无刷+125A电调
可以用A123 4S1P或4S29
电池
吗?

网友:
3660 2726KV无刷电机

网友A:
我在用不错的!电机和电调都有一点点温度(都有水冷啊)我也是0艇飞速达3660 KV2726用40的浆能跑50的速度,感觉还是差点原先配的是38的,觉得42得浆正好,有45的不敢用。电池4S2P感觉有点沉,今天又组了两组4S1P铁锂和一组加拿大锰锂明天试试!现在的问题是新西达125A电调不会设置成镍氢,到三伏就保护了,所以今天组了锰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