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拉玛020改无刷成功!哈哈!发帖祝贺!

楼主(2009-04-29):
本人入手020大拉玛3月有余,基本上每天2块电~~享受飞行乐趣·~呵呵~~可这2天发现飞机已经飞不起来了~~充满电最大油门也只能贴着地面漂移·~成了“贴地飞”~我晕~~检查发现2个370电机已经OVER了~~~幸好我未雨绸缪~~~前一段已经在网上购得“大拉玛无刷改造套装”,现在用上了~~嘿嘿!今天有空,开工~~~开始改造~~哈哈
改造完成!哈哈!经过调试,马上到楼下试飞~~成功!020大拉玛重上蓝天~~~~哈哈
注:改造后调试发现问题,刚开始是机身快速自转,然后是机尾左右快速小范围摆动~~经过认真学习WANGJM51老师和黑人老大前辈的帖子后,经过调整,问题解决~~在此郑重向WANGJM51老师和黑人老大等前辈表示严重感谢!
另注:旋翼头改造参考WANGJM51老师的做法,A旋翼头和旋翼夹用53#1的,平衡杆用MD500的~~效果不错~~试飞发现动力比以前有较大提高,由于平衡锤比原来的轻,所以稳定性比以前稍差一点,但是灵活性比以前有所提高·~呵呵
不足之处·~~请各位前辈及模友指正~~谢谢

网友:
大LAMA呀大LAMA,什么时候才能买得到

网友:
祝贺楼主改拉码无刷成功,可以愉快飞行不烦心了
楼主有时间最好能详细介绍一下用的什么方案,用的什么马达,电调等等,怎么样调试的比较满意的,介绍一下经验,有助于还没改成功的朋友.
上旋头直接用53#1的有点问题吧?53#1的A轴是2.5MM的,020的是3MM的,长短也不一样,53#1的短了点,需要动手改造一下才能用的,我的现在旋翼部分都是金属的了,是新买了个小车床自己做的,可以看看我前面发的帖子,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
飞laMA的开销也很大的啊

网友:
有什么开销大的?
我的现在旋翼部分都是金属件的,无刷马达,轮式脚架,玻钎夜光浆,基本(我说的是基本)上没什么可以炸坏的了

网友:
LZ:我这个月也买了一架大LAMA 020,很好飞,但马达磨损太厉害了,才飞20块电,前马达(上桨)就坏了,现在很想向你学习换成无刷的。由于我是新手,很担心搞不定。请问复杂吗?其他东西如接收、遥控器等变不变动、要不要调整?最好能详细介绍一下用的什么方案,用的什么马达,电调等等,怎么样调试,介绍一下你的经验,有助于像我这样还没改成功的新手。谢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呵呵
我的水平也一般,大家一起交流~~呵呵~~我是在“飞行机器网”订购的“大拉玛无刷转换套装”,包括2个3000KV的无刷电机,2个20A的无刷电调,2个无刷转换器,一共花了我420大米,个人感觉比较贵,但是我是懒人,图省事,就咬牙定了,这个套装安装很省事,就是把原来的有刷电机去掉,然后把这个套装连接好后,装上就OK了,别的不用动什么东西,很省事~呵呵,就是贵~~要是自己找这些东西,调试,安装,会麻烦一些,但是便宜··呵呵·~~另外装好后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都是调整方面的,这个就要多潜水,多看一些这一类的帖子~~了解解决办法~~我的是装好后,首先机身快速自旋,我把2个电机的插头在3合1上的位置调换后,解决,2是机尾左右快速摆动,这个肯定是陀螺仪锁尾太紧,调整3合1上的陀螺仪感度旋钮向 -  方向调整后解决··然后就没什么问题了·~~呵呵~~这个过程也是很有趣的~~~问题解决后,有一种自豪感·~哈哈
wangjm51 老师,关于旋翼头的问题,我是参照您的做法,把53#1的旋翼头下面的孔扩大到3MM,然后把020的A轴砸进去,呵呵~~另外发现这个旋翼头的浆夹和平衡杆之间的垂直距离比原来短,我就把MD500的平衡杆的连接杆弄短,这样平衡杆装上后就和A浆能保持平行了~~基本就这样~~~,大家多多交流~~祝愿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
楼主的020大拉玛升级后就超一千了

楼主:
是啊~~大拉玛020本身就600+,无刷套装400+,可不超1000~~哎~~~没办法·~~谁让咱喜欢折腾呢·~~就喜欢这烧米的航模啊~~~啥时候能工资翻3翻~~航模便宜2/3~~那就爽了·~~哇哈哈哈哈哈

网友(2009-12-26):
这样改下来,还不如直接买华科尔的无刷金属旋翼头。

网友:
奥拓加个奥迪的发动机,直么?

网友:
上段飞行视频瞧瞧!

网友:
是有点不值啊,本来很动心的,一看要400+呵呵就算了吧.没米啊!

网友:
不值得~但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