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问题!

楼主(2009-04-29):
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我用C0618A车了一条不锈钢轴,14CM长,23MM直径,光洁度很好,但两头直径相差2丝,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这正常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尾顶偏了吧

网友:
床头是不是拆过啊?床头(主轴)与导轨不平行.

网友:
小床性能不错啊
是卡脚那大吧,很正常的,,,,,

网友:
没有顶住尾巴,或者尾巴偏了

网友A:
大哥,头尾要差两个丝,精度已经不错啦!你还想你的导轨有什么样的精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头尾要差两个丝,精度已经不错啦!你还想你的导轨有什么样的精度哦!

用千分尺量,如果真是差2丝的话,对二手床来说还是不错了。

网友:
刀具磨损吧!

网友(2012-12-20):
2丝在公差里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