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MONO1,重心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30):
MONO1,重心问题,请教
今天试跑东方龙,软轴,
高速情况下在基本静风水面船出现青蛙跳(船头抬的不高,船身比较平稳的跳跃),高速过弯由于有水刀比较平稳,
请教,青蛙跳是需要将
电机
向船头还是向船尾移动调整,有没有不移动电就可调整的方法,
由于一个人跑的,没图没视频,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把电池往船尾移一点。
菜鸟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方法一:电池往前移。(电机已经固定,是不方便移动的)
方法二:老鼠尾往下调一点
方法三:压水板往下压一点

楼主:
谢 老贾
方法一: ( 放弃 )
由于电机架已经在船仓盖打开能摸的到最前面了,俯视船仓基本看不到电机,只能看到锁头,所以根本不可能在前移了,
方法二: ( 放弃 )
老鼠尾可调角度太小,估计没多大效果,
方法三: ( 采用 )
原船没装压浪板,等装试下,但是加了压浪板船速会不会有影响?
最后:
如果换硬轴把入水角度加大点,是否就可以不装压浪板而解决问题?
或是在船头加铅片陪重?

网友C:
我的MONO的CG是从船后1/3。。

网友D:
出轴角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