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光栅和数显

楼主(2009-04-30):
本人要加工一批零件 在炮台铣上加工 4个孔 X轴 孔心距 499 要手摇 74圈+5MM 容易弄错
499 要求精度高 零件为2个半圆 合在一起 有2个推销孔 所以不能用靠山做
发现厂里 有光栅一个 数显一个 请教下 光栅和数显器 怎么联起来的

网友A:
你是长期加工还是只加工一次啊,可以用CNC加工啊,精度可以控制在0.02MM
QQ:619123190

网友B:
光栅和数显器用电脑连起来的

网友C:
光栅两根,固定在机台XY上,打罗丝攻牙装上去,读数头是相对固定的.
数显器最好有个支架,固定在右上方,一般后面标有AC220V接电就行,
光栅尺标有XY,接在显示表后,X的长一点.如果没有固定的小铁块,可以自制.安装时要用杠杆表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