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Z和14Z之间选择

楼主(2009-04-30):
本人新手现在用的10C,感觉手感不怎么好,现在看好12Z和14Z,虽然价格高了点,但是还是想换,这次换了估计5年内不会再换控了,所以想换好点的,看了论坛很多帖子有的说12Z好,有的说14Z好~~我真的迷茫了,老手帮我推荐下吧~~~谢谢~~~

网友:
你手上的控已经很NB了。劝你别发疯发烧了

网友:
12z

調整比14z快

网友:
烧设备啥意思啊?够用就可以了

你烧14黄金版的 只会飞KT 又能怎么样?

多练练技术才是正道

网友:
我10c还打算用10年 Lzj就12 12才用5年吖

网友A:
12Z 的固件更新比 14z的简单好用,14z使用winCE操作系统,设置反映速度较慢,而且不够稳定,12z的缺点是那个导航键容易磨损,屏幕没有背光(如果在意的话),如果换2.4G高频头的话,那个高频头没有14z的漂亮,综合来说比较推荐12z

网友:
固定翼用的话,10C足够了,飞很复杂机械结构的直升机才需要用到14Z的。

网友:
用10C LZ感觉手感不好的话,真要换了12Z、14Z手感也好不到哪里。。。。

网友:
12比较好,不会死机。

14做的复杂不好用,跑wince,速度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Z 的固件更新比 14z的简单好用,14z使用winCE操作系统,设置反映速度较慢,而且不够稳定,12z的缺点是那个导航键容易磨损,屏幕没有背光(如果在意的话),如果换2.4G高频头的话,那个高频头没有14z的漂亮,综合来 ...

12z和14mz使用的高频头是一样的,对应2.4G都是TM-14.
简单说说我的感觉:
12z省电,实用;14mz亮骚效果好。

网友: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12Z的,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手型,14拿着感觉大,我到现在还不适应~~~~

网友:
我推荐苦练二指禅

网友:
10C和FF9一样没有轴承,推荐12Z,功能与14MZ完全一样,但比14MZ有很多优点.

网友:
我才换的12Z~!

这个控不错!其实10C和12Z还是有区别的!
1、四轴承的感觉是没有一点涩的感觉。
2、2048比1024更加细腻。
3、最大的区别还是软件,软件的设置很细,可以说是随心所欲。
4、12Z拿到手上确实比10C手感好。
总结:以上优点是在飞行技术达到一定成都后,玩者才会有很深的感受。

网友:
我还准备拿ESKY0404飞个十年八年的,和楼主一比简直就是蚂蚁见到大象了

楼主:
谢谢大家捧场~~~  现在我飞的全是亚托机器~~~本来想买14Z~~看到LS有朋友说会死机 如果在飞行中死机会是什么后果啊~~~ 算了~~还是上12Z得了~~

网友:
虽然14mz有操作反应偏慢和亮屏太耗电的缺点,但是其它方面都是一流的。
但凡说14mz死机的,估计都是自己没拥有、也没用过这个设备的。

网友:
有钱就买14Z呗~~~那多过瘾~~~呵呵

网友:
10C淘汰下来我收了,我正缺一个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捧场~~~  现在我飞的全是亚托机器~~~本来想买14Z~~看到LS有朋友说会死机 如果在飞行中死机会是什么后果啊~~~ 算了~~还是上12Z得了~~

死机是很少见的,另外CE只是设置外壳,死了不影响操控机机。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还是决定买14Z了~~但10C也不想卖~~~
所以有个技术上的问题要请教大家,如果我现在用10C把我的600NSP设置好了,然后我再用14Z去设置他(同一个接收),那以后我再用10C来飞600N,是不是要重新设置啊??

网友:
回楼上,如果用10c/14MZ对同一接收机/模型进行设置,如果是PCM更换发射机则不需要重新设置;
如果是2.4G,则每换一次发射机,需要和接收机重新link 一次。

PS:10c留着是好主意,可以用来玩模拟器,手感也不算太差。

网友:
如果用2.4G 要重新对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