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环奇948快艇(2009/5/3号更新)

楼主(2009-04-30):
新手,第一次改船。属于瞎子摸象的那种。
希望老鸟们赐教啊。
船型,原船是双380有刷配置,接收都装在一个设备盒里。

内部

开始改造。
配置:飞高2858,kv3400、xxd70a、4mm硬轴、432桨。
挖空内部,

吸水舵

搞了几个小时,把轴系,电机座装好了。

终于把船装完了。

出轴长度

和450电池的对比图。

用玻纤板做了个架子,来放电调,接收等设备

防沉处理,买了罐泡沫填缝剂。喷出来后会凝固成泡沫的那种。当个白鼠了。

船的前舱填满就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群里兄弟 ,帮顶

网友:
等你的视频

网友A:
感觉电机太后。  电池配重难。一定要加水刀。水刀的长度要长过船底。
船尾出轴位和角度要调好。(看你用的东西不是新手了) 楼主很谦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机太后。  电池配重难。一定要加水刀。水刀的长度要长过船底。
船尾出轴位和角度要调好。(看你用的东西不是新手了) 楼主很谦虚啊

嘿嘿,玩船我是新手啊,以前玩飞机,现在加入海模了。
之前看过虾哥改的这款船,是我的榜样啊。水刀我想向你一样,用玻纤版做 ,压浪板需要吗?
虾哥能不能贴几张你改的船的内部图片啊。

网友A:
贴已经把他顶了上来了里面有内部图!  我没装压水板。因为发觉他跑高速时不跳。不过两边摆!  我这船还要重装。这是第3次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已经把他顶了上来了里面有内部图!  我没装压水板。因为发觉他跑高速时不跳。不过两边摆!  我这船还要重装。这是第3次重装了。。

刚看了你的图片,你的电机装的很前面啊,我的硬轴不够长。。。。
怎么又重装啊,有没有清晰的大图啊?

网友B:
塑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吗?

塑料的,不过还算坚固。

网友:
这船就是仿京商的那款,造型是不错,等你改造后处女航,偶也想改改.

网友:
嘿嘿,看到了,我开气垫船去求你~~~~~~~~~~~

网友:
玩具控可否送我?

网友C:
快点跑跑看,那么轻看怎么翻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点跑跑看,那么轻看怎么翻船

 乌鸦嘴哦。。。

网友:
先跑跑再说!

图片不太全面,硬轴伸出船体外有多长?  船体外的硬轴与船体底线是什么角度?

楼主:
更新了几张船尾的照片

楼主:
刚跑船回来。一个人没办法录像。说一下情况。船跑起来速度不错,就是速度快了船身一跳跳的。另外就是新西达的电调线性真的不怎么样。
船身一跳一跳的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楼主:
用的是4s的a123,飞高2858kv3700,xxd70a电调,432塑料桨。

网友:
跑的时候,A123是放在船仓内那个位置?

跳的时候电池有调整过位置吗?电池,电机,电调热吗?水冷正常吗?

网友D:
我建议LZ还是不要把无刷电机装在这种塑料船上。太轻了如果有大风船速在快点可真的要翻船的!塑料船体是承受不了无刷电机的冲击的,久了塑料开口可能会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LZ还是不要把无刷电机装在这种塑料船上。太轻了如果有大风船速在快点可真的要翻船的!塑料船体是承受不了无刷电机的冲击的,久了塑料开口可能会开裂!

上午试跑,确实感受到船身太轻了。
经常整个船飞离水面,螺旋桨空转。

网友:
我觉得楼主做得不错了,那个直轴可以改成软轴就更加好了,
还要在船仓加泡沫做防沉,慢慢调试吧。
我建议风大浪大就不要玩快艇了。

网友:
硬轴有硬轴的优点!

软轴也有软轴的缺点!
         对于新手来说,硬轴的高效率,免维护性还有低成本还是很实在的,但装的时候角度很重要,要慎重考虑多方参考,而且最好用热溶胶,万一错了还能再调较。。。

对了,忘了跟楼主说,刚发现你的舵好像长了点,这个长度的船体用7~80MM长的舵已足够了,太长的舵会加大船体前进的阻力,浪费电能!

网友A:
出轴短了。 所以会跳。 信不信由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轴短了。 所以会跳。 信不信由你!

轴被我粘死了

网友(2009-06-19):
跳就加压浪板试试啊

网友E:
我也改了一个 可惜失败了 本来打算用电烙铁钻个眼的 可是来了个电话 出去接电话了就把电烙铁放船上了 回来一看....变成奶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改了一个 可惜失败了 本来打算用电烙铁钻个眼的 可是来了个电话 出去接电话了就把电烙铁放船上了 回来一看....变成奶油了~~~~~~~~

是气味还是形状像奶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改了一个 可惜失败了 本来打算用电烙铁钻个眼的 可是来了个电话 出去接电话了就把电烙铁放船上了 回来一看....变成奶油了~~~~~~~~

原来奶油是这么做出来的。

网友:
形状像  - -! 都化了...郁闷死我了 那船我在本地玩具店买的 170快钱呢!都没下过水...

网友:
这个船我改过三条  把电池 尽量往前放就不跳了

网友:
顶一下,支持楼主发改进图片及心得,我也买了个船壳,准备改。

网友:
顶一下,支持楼主发改进图片及心得。

网友F(2012-06-13):
问下你的轴是多长的?

网友G(2012-11-09):
嘻嘻,很快我的2条948改装也搞好了,先谢虾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轴短了。 所以会跳。 信不信由你!
短了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