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过放问题

楼主(2009-04-30):
昨天将充满电的3SA123电池进行放电,负载是一个12V的射灯灯泡,放电电流3A左右,放电的时候办其它的事情去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小时了,连忙拔下灯泡测量电压,其中2节只有0.6V了,另外一节还有2.6V。马上插到充电器上充电,半个小时后都恢复到3.3V左右。问下各位大大们,不知道电池有没有过放,对电池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两节0.6V的肯定是过放了,虽说A123耐过放,但影响一定是有的。。。
如果你之前有测过容量,现在再试试,可能已经掉了几十mah

网友A:
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那两节只剩0.6V的电池寿命也快到了,那节2.6的电池状态好!

楼主:
谢谢2楼3楼朋友的回复今天回去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那两节只剩0.6V的电池寿命也快到了,那节2.6的电池状态好!

那两节的寿命还长着呢

网友:
 没事干嘛接灯泡试啊

网友:
正在咕叨电池学习了

网友:
放电为什么不用飞机放?

网友:
电池放电需要控制电路或者人工随时监控,否则很容易造成过放。

网友(2009-05-31):
没事放电干嘛?

网友B:
看厂家资料,放到0v放一个月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厂家资料,放到0v放一个月都没问题的

请给出原文

网友C:
不是说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吗?为什么要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吗?为什么要放电?

锂电池是低记忆效应,不是没有记忆效应

镍铬电池的记忆效应最高,标准做法是使用20-30次做一个标准循环(充满电放电到单节0.8-1.0V)
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较低,一般认为使用 50 次左右做一个标准循环比较好(充满电放电到单节0.8-1.0V)
锂电池的记忆效应很低,一般来说可以不做标准循环,但使用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大电流充放电),做一个标准循环是有益于电池的(锂聚4.2 放电到单节 2.75-3V ,锂铁3.6放电到 2V)

网友D:
不用担心,厂商送给我几十片0V的5AH,都照样用的好好的。。。0V都好久了。。估计最少半年。。。。。

网友E:
没有问题的,继续用,这个电池耐这个

网友F:
还没用呢,也想试试,锂猛过放就挂了

网友G(2009-09-01):
有影响
但影响效果是所有电池中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