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4的纯技术探讨的帖子,请勿灌水!凡有新版004的请跟帖,以便统计数量。

楼主(2009-04-30):
此贴我与crossa 联手作个调查,烦请您将真实的情况跟帖相告。
为了方便大家鉴别新老款004的混控板,请看下面的新老对比图片。
说明:
下图中,左边的是老款混控板;右边的是新款004混控板。

反面的:左边的是新款,右边的是老款。

可能的话,请你对照图片来判断自己的混控板属于哪个。
若你的混控板是新款的话,是不是有动力不足之现象呢?

网友:
大家把004发给我~借玩段时间~ 研究研究~~

网友:
我是新的 动力不足 爬升跟吃力 甚至有时候都升不起来 升起来也玩不了多久......

网友:
我是新款的。还好。原装动力是比较软。
换成1000MAH的15C的基本没什么问题。10米左右3分钟吧。10度木桨

网友A:
饿,黑人大叔,能不能告诉我4合1怎么弄开啊?
弄个拆4合1的步骤图,我不敢拆,怕弄坏了

网友:
没有工具拆不开啊!老大

网友:
这新的版子上好像少了不少东西啊!奸商啊!

网友:
支持黑人和植树,我的004是3月购进的,总感觉留空时间不够,后来测试了视线高度不到8分钟,有人说正常,也有说不够,没法确定是否正常。
所以我准备用示波器测量一下004四合一输出是否正常,另我还有一个ESKY LAMA V4的三合一(改无刷拆下来的)和一个20A有刷电调,我准备一起进行对比测试。

楼主:
拧开塑料外壳的4颗螺钉后,就能分解开4in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饿,黑人大叔,能不能告诉我4合1怎么弄开啊?
弄个拆4合1的步骤图,我不敢拆,怕弄坏了

拆4合1的过程可以参看我的关于004改2.4G的帖子: Esky004改2.4G

下面这张图就是从那个帖子里转过来的:

网友:
补+个FET,再补+个LDO也许可以了

网友:
支持黑人大哥!辛苦了

网友:
右边的电路简化过了,还少了个MOS管?

网友:
4合1的螺丝太小了,拧不动

网友B:
黑人兄!飞过CUPID V3吗?

网友C:
楼主说的新版是指锂电版吧?我的3月买的,现在用着挺正常的,不过飞行时间有点短,在过头高度只能停5、6分钟,后面就只能在半米高度飞了,落地歇会又能飞高点了,但坚持不了多久,挺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人兄!飞过CUPID V3吗?

回你的话:
在下没有飞过,只玩过LAMA V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新版是指锂电版吧?我的3月买的,现在用着挺正常的,不过飞行时间有点短,在过头高度只能停5、6分钟,后面就只能在半米高度飞了,落地歇会又能飞高点了,但坚持不了多久,挺奇怪的

啊?
我的图片你看不到吗?难道图片成了X了?
我没在说电板(电池组)。

网友:
我的是老版的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
我的图片你看不到吗?难道图片成了X了?
我没在说电板(电池组)。

图片看到了(我的是新版),只是我觉得电池的可能性大点。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飞完5、6分钟后,锂电电压太低,所以飞不高,歇上几分钟,锂电池的电压会回升点,所以又可以飞的高点。
顺便问个问题,以前的镍氢电池充满电是不是7*1.5V=10.5V?是的话比锂电充满时的8.4V大好多啊

网友:
玩直机才一个多月,以前玩固定翼的。上面的只是我的想法。黑大人还是好好研究下4合1,希望、最好不是4合1的问题,否则ESKY的品牌可就。。。。

楼主:
出现这些(飞不高、飞不久)现象与大家使用的电池、马达无关!
我也正在想办法与有关部门沟通中……
希望能找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若将检测和分析的报告一旦公布出来,有的人会按耐不住自己,采取一些过激的言行而致使问题激化。最终,使问题的解决过程变得复杂……
我想,出现复杂的局面 ,并不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吧?
这也就是我暂时不将这些数据和检测报告公布的原因。
另:我实测过ESKY 004的总电流,正常情况下,使用7.4V(实际充足时在8.4V以下)的锂电池,整机电流一般不会大于5A!所以,使用10C(10C1000mAh的电池能提供10A的电流)的电池用于004的话是绰绰有余的。由此,大家也可粗略地判断出,004的留空时间了!
           计算公式:电池容量/放电电流=放电时间

例:有一组2S的电池,是7.4v 10c 1000mAh 的,
则表示:该组电池的电压是7.4V的;
                 最大放电电流为10A(容量X放电系数:1000mAX10=10A);
                  电池的容量是1000mAh(换句话说,就是以1A的电流放电的话,
                   能连续使用1个小时)。
则,该电池用于004的话,其能提供的飞行时间约为:
              1000mAh/5000mA=0.2h
               0.2hx60min=12min(分)

当然,这都是理论上的计算,实际使用的时间会到不了这个时间,原因是:随着飞行时间的延续,电池电压逐渐降低,马达动力也就下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我的是什么版的,用2s 800mah 20c的锂电飞机很肉,爬升很吃力,一会就动力不足。
用3s 1300mah 15c电池后 问题解决,爽飞。

用3S的电池 电机和4合1能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S的电池 电机和4合1能受得了?

从电子元件来看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4in1能承受的!
但是,马达就惨了!受不了啊!

网友E:
黑人兄有没有仔细对比一下这两种电路的各种参数,,看到底是机械部分设计的缺项,还是电子部分,如果是电子部分,又是哪些电子元件产生的差异,,只有找出产生,
顺便说说
我的是老板的电路,,,之前便用还算正常,,,估定可以有3分钟的悬停时间!!!

网友:
真的是一语激起千层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人兄有没有仔细对比一下这两种电路的各种参数,,看到底是机械部分设计的缺项,还是电子部分,如果是电子部分,又是哪些电子元件产生的差异,,只有找出产生,
顺便说说
我的是老板的电路,,,之前便用还算正常,,,估定可以有3分钟的悬停时间!!!

3分钟的悬停时间?太短了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出现这些(飞不高、飞不久)现象与大家使用的电池、马达无关!
我也正在想办法与有关部门沟通中……
希望能找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若将检测和分析的报告一旦公布出 ...

黑人老大,首先顶你的测试。不过我觉得下结论还是谨慎一些为好。等做了更多的测试确认是新4合1的问题再公布报告吧。

网友:
道理不辩不明,支持黑人老大的调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看到了(我的是新版),只是我觉得电池的可能性大点。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飞完5、6分钟后,锂电电压太低,所以飞不高,歇上几分钟,锂电池的电压会回升点,所以又可以飞的高点。
顺便问个问题,以前的镍 ...

呵呵!镍氢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25V的!不是1.5的!
7X1.25=8.75V
也就比2S的锂电池高了0.3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人兄有没有仔细对比一下这两种电路的各种参数,,看到底是机械部分设计的缺项,还是电子部分,如果是电子部分,又是哪些电子元件产生的差异,,只有找出产生,
顺便说说
我的是老板的电路,,,之前便用还算正常,,,估定可以 ...

现在说出具体是什么原因的话,感觉有点为时过早……

楼主:
昨天用ESKY公布的几个电话号码给他们去过电话。呵呵!一个都没人接……
固定电话听到的是总机的声音:“这里是xxxx,请拨分机号”。、手机能通,但无人接听……

网友E:
ESKY也会有这么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窃喜,虽然我的机子都是ESKY的,,
就是看不习惯那种气势凌人的厂商,没有把消费者当做上帝看!!
反正我是抱定大不了就损失这些机子的心态,,,
机子便宜,,配件超贵,,情能差劲,,一炸就坏,,坏了就要买,,与其说他们是买机子的,还不如说是买配件的,,,这就是他们的营消策略!!
让ESKY见鬼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人老大,首先顶你的测试。不过我觉得下结论还是谨慎一些为好。等做了更多的测试确认是新4合1的问题再公布报告吧。

对!你的建议很好!
我确实是慎之又慎了……
目前,基于我的器材,只能做电路检测和升力对比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KY也会有这么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窃喜,虽然我的机子都是ESKY的,,
就是看不习惯那种气势凌人的厂商,没有把消费者当做上帝看!!
反正我是抱定大不了就损失这些机子的心态,,,
机子便宜, ...

呵呵!他见了鬼后,你我不就少个东西玩(或者是折腾)了吗?
还是在的好!起码能有个东西找个“乐子”不是?

网友E:
再怎么也要和他对抗一下,要是可以组织起来更好,强烈要求一些易损件降价,,比如说016和013的易损件,降到450一样子的价,这个要求不过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怎么也要和他对抗一下,要是可以组织起来更好,强烈要求一些易损件降价,,比如说016和013的易损件,降到450一样子的价,这个要求不过份吧!!

不现实吧?
有些易损的东西可以DIY呀!横轴、尾轴我就是DIY的,现在想DIY主轴……
外丝的横轴需要一个板牙、锉刀和小台钳。
尾轴不需要板牙,只要台钳和锉刀,然后的一点点轴承胶。
主轴需要台钻和锉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现实吧?
有些易损的东西可以DIY呀!横轴、尾轴我就是DIY的,现在想DIY主轴……
横轴需要一个板牙、锉刀和小台钳。
尾轴不需要板牙,只要台钳和锉刀,然后的一点点轴承胶。
主轴需要台钻和锉刀。

天啊,,,听都没听说你说的东西,,,
算了,不在里面灌水了,,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测试,,,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也衷心地为您无私的奉献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啊,,,听都没听说你说的东西,,,
算了,不在里面灌水了,,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测试,,,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也衷心地为您无私的奉献表示感谢!!!!!!!

呵呵!都是你给闹的!连我也在灌水了……
就此打住……
以后开贴放出自己DIY横轴、尾轴、主轴的加工过程。

网友:
我的是老款004,支持黑人。我的机子升级无刷后,油门到50%-70%就抖动的很厉害,只有轻微双桨,为什么呢?

楼主:
好像购买了新款004的人不多嘛!

网友:
  难道我就怎么倒霉!我操死你天外飞,**的!

网友:
看了帖子暂时不想买新款004了

网友:
拆了才发现,我的是新版004

网友:
CUPID v3的1300MA     7.4V 电池 ,004能用不?

楼主:
今天下午,打过7、8个电话号码后,总算有个“搞技术”的、姓王(黄)的人接听了电话……
结果,还是令我失望!
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查查看……
但愿他们能真视现有的问题,而不是推诿……
我在等他们的电话(我的电话号码已留给对方)中……

网友:
黑人的帖子要顶的,这不算灌水吧

网友:
希望能有个结果,正在考虑整一架004,现在要等一下了.

网友:
我的是新款,也发过贴请教类似问题。
我要说论坛因想黑人一类热心而又技术精的模友而更加精彩。
如果真的有问题,建议esky首创模型召回制度!

网友:
  我弄了个老版4合一 黑兄帮我测过了 1个电池轻松10多分钟 哈哈哈 万岁 XXXXX天外飞

网友:
黑人有结果了吗

网友:
我的飞了一个多月,现在也是这样,最多离地40CM,就是上不来,我刚拿到手时,飞4米起码没问题的,当时怕摔,也没飞高。两块电池都这样,怎么回事啊。顶上去。

网友:
补充下,我是新版的锂电的,混控还没拆过检查

网友:
  换了老板的混控版 油门轻轻一拨 立马轻盈升空 哈哈哈 爽 高空持久飞行 小意思

网友:
我的可能是新款,原配的电池用的第一次能飞起来,后来就飞不起来了,后来换了锂电好了,原配电池垃圾啊!(也许是原配电池太重)

   再补充一句,新手买机的话就不要买原厂电池了,很难飞起来

网友:
1.场管换掉了,这应该是影响动力的根本原因.
2.电源稳压电路少了一个1117
3.单片机换掉了.

以上三点,使得新版的成本降低不少.但是这必然会引起性能下降.
推测新版其实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也就是说,它是旧版的简易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用ESKY公布的几个电话号码给他们去过电话。呵呵!一个都没人接……
固定电话听到的是总机的声音:“这里是xxxx,请拨分机号”。、手机能通,但无人接听……

恩。。。黑人大哥的这点我很赞同,我也是打了十几个电话,接通了就是总机的声音请拨分机号,提供的技术部分机号也无人接听,手机也是的,后来就按照提供的分机号自己去做加减法才勉强接通他们的其他部门才转过去的。。。呵呵,真的好麻烦的

网友:
严重支持。
我买了004空机自己改无刷,不用四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