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新手请教!

楼主(2009-04-30):
我的450这2次飞时,飞一会儿后,皮带就跑偏了,皮带会压到尾轴皮带轮的边上,杂回事啊·~望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换皮带,皮带张紧点.

网友B:
换个带槽的压带轮吧!另可稍调紧一点皮带。

网友C:
我的V2也是这样。。主要是尾管的原因。。你把尾管和身体连接的地方缠上点胶带。。那种纸胶带最好。。在拉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把皮带拉紧后,问题解决~~应该是皮带松了的原因吧?呵呵

网友D:
就这么简单,学习了

楼主:
晕!飞了2次,问题又出现了!!!皮带很紧啊~~~尾管固定的也很紧~还是老问题:转一会后皮带又跑偏,跑到尾轴皮带轮的边上,快疯了~~~望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E:
尾轴炸过吗?

楼主:
尾轴我换的新的啊·~~情况依旧~~~百思不得其解~~~尾管固定座和尾管固定的很紧,新换的尾轴,新换的皮带~~可还是那样~~狂晕~~~

楼主:
高手快来解答啊·~~~
以前飞了2个月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就这2天一直出现这种情况~~~狂晕·~~为何???
想不通啊~~~~~~~飞不成急啊·~~~~
带槽压带轮2天后才能到,这2天杂过啊~~~~一天不飞就难受·~~~MY GOD!!!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尾轴的问题,我的压带轮就是不带边的,用有些尾轴皮带就会偏,换好一些的尾轴就不会了。

网友G:
可能是有恶灵搞鬼,去庙里烧烧香大概就好了

楼主:
邪门了~~~今天我把尾波箱拆开重新装了一遍,并且有意把皮带稍微松了一些,装好后,下楼试飞,3个起落,皮带竟然不跑偏了~~~嘿~~~你说这玩意·~~杂镇邪门啊~~~晕~~~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