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金属浆抛光问题

楼主(2009-04-30):
金属浆抛光问题
请指教
腾翔 435 钢浆 试跑结果:
ETTI B29 KV4100 高速船体出现青蛙跳, 目测60KM以上
ETTI 90A
东方龙+软轴
请问:
腾翔 435 钢浆 , 现使原厂过来没有抛光的 ,
钢浆有没有必要抛光 , 抛光后对船速有何影响 ?
如果需要抛光 , 如何手工抛光 ?

网友A:
沙皮打从200号的往后排打到1000号也就差不多了!手工每号打5倍

楼主:
抛光过程了解,
但是抛光和不抛光的浆跑起来多大区别

网友B:
蛙跳现象可以尝试下改变退进角度来调整

网友C:
要抛光先做平衡
C K Y前辈有介绍桨的平衡

网友D:
看过一个介绍,把船体抛光能快1~2KG/H,船桨转速极高,单位时间滑过浆面的面积应该不会少,提升的速度应该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