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 尾推問題~

楼主(2009-04-30):
v2的尾推在快推油門時,會頂到尾部行程的最左边~撞到金屬件,而發出聲响~請問大家在這個問題嗎?

可以看到行程的確有點不合理~這個尾槳攻角不足應付机机的反扭力~~

而以下個個政角的行程又太大,用不上~

請問倒裝皮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网友:
我的200 滑块在中央的时候 螺距就足够锁尾了,你看看是不是那里有阻力 导致尾巴转速不够吧。

网友:
调整尾舵机位置,调整陀螺行程

楼主:
反裝了皮帶后~尾槳也反一下~設好尾巴的正反后~鎖尾也跟之前一樣的定~但快推油門不會撞到尾部金屬~效果不錯~
不反裝我調來調好行程都不太好~不知什麼原因~但圖片也看到行程有一面的確是不夠應付扭力~一面又太多空位~所以只有反裝了~
現在好了~

网友:
是啊,如果你的尾推往外的行程足够大, 反裝皮帶让尾槳顺时针转,理论上尾槳的作用更强

网友A:
估计皮带跳齿或马达转速太低,我的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皮带跳齿或马达转速太低,我的就没问题

可以看一下你的最左及最右行程嗎~

网友:
尾桨行程够的,不是3D模式飞行的话,不必追求急推油们时尾部锁定的效果,没有实际的飞行价值。

只要3D模式下中点油门提高到95%,3D飞行锁尾不会有问题,当然陀螺仪和尾舵机要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尾桨行程够的,不是3D模式飞行的话,不必追求急推油们时尾部锁定的效果,没有实际的飞行价值。

只要3D模式下中点油门提高到95%,3D飞行锁尾不会有问题,当然陀螺仪和尾舵机要符合要求。

明白~謝謝指教~~
裝反尾巴后雖然行程感覺上好點~但問題出現了~飛不了數次~皮帶反了~~
最后还是改回去~~

楼主:
現在也只能調好中立點后~再調行程~
行程要在鎖尾下推到最靠近金屬件~而取最大值~發現最后401只能調到50多的位置~行程行短~但夠用便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也只能調好中立點后~再調行程~
行程要在鎖尾下推到最靠近金屬件~而取最大值~發現最后401只能調到50多的位置~行程行短~但夠用便可以了~

行程的具体大小只要经可能大到没有机械干涉就好,和锁尾性能没有直接的联系。

网友:
把尾中联往外移出一点应该没问题

楼主:
謝謝ls~~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