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距离的另类测试

楼主(2009-04-30):
今天闲来无聊,翻出以前坛子里面的朋友对DSX7的地面距离的测试看了看.决定自己也来做一下拉距,心里有个底,也长长见识!
但是我的测试和大家的不一样,应该说对于我们所使用的控来说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我把控放在家里的客厅,叫老妈边看电视边注意她的手机.我拿着接收(RD721)接上一个3154以及电调和电池就出门了.我们家客厅离阳台大概两米,当时环境是关了一扇落地玻璃门,另外一边关的是沙门(防蚊子的).然后我下楼朝大门方向走去,我们家住在二楼,起初下楼的时候我当心会象我的无线AP那样衰减严重,在楼道里就叫妈妈拨一下油门,呵呵,一切正常.然后我开始步行.到了五十米左右,电话通知妈妈拨动操作杆,快慢全部OK.继续走.到差不多有一百米处的时候正准备打电话,发现RD721以及EA101上的LED全部熄灭,我意识到信号肯定是没有了,于是电话妈妈叫她移动油门操作杆,果不其然完全没有反应.这时候往回移动大约两米的时候LED开始无规律闪烁,时而保持.这时候舵机还是能够受到控制的,且没有任何抖动.很是欣慰.
最后,简单说说我们这里环境,小区我走的这条小路两边都是楼房,楼间距40米.且路过的一栋楼的楼顶架有小灵通机站天线,移动的机站被拆,联通好象还在.所以说无线电波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在发射机在室内周围完全不空旷的情况下,能够差不多有一百米,这个距离对于我们模型的飞行来说肯定是足够了,当然这是根据视距来决定的.由此我对DSX7的控制距离非常放心也非常满意!

网友:
我是按说明书测试的,到45米没问题,就收工了

说明书上讲,按住后面绑定按钮,发射功率减小后,30步外(约25米),机机可控就OK了.

网友:
LZ测试很详细,让大家对JR的品质又更加放心了。

网友:
我前几天又把DSX7的控拿到公路上测,,公路只有一点点弯,两边都挺宽敞的..我叫老婆拿着机子,我开车把公里表回零,把控放在反观镜那里,这样测试距离一直拉到1000米左右马上没信号了,再往前走,不管是哪个角度控都没信号了,然后返回,车子刚开到1000的那个距离,马上又有信号了,感觉真的不错,距离可能没用晶体的远,但稳定啊,我想到天空时,应该没办法达到别人说的那种2公里的距离,(他们是拿着当航拍用)因为我这次测试的环境我感觉算是好的了,而且距离不管来回都是1000米,这应该就是DSX7  这控那2。4G的极限了吧!!
我的是450C的机子,拿到100米左右就只能看到一个点了,看不清机子了,我想要用上那么远的距离应该是要做固定翼航拍的才会用到吧,电直的话够用了。。。

楼主: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DSX7飞任何我们能够飞的飞机都足够了,DX们可以放心大胆的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