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测试报告

楼主(2009-04-30):
拆机组合版本2S123*3组用GT-A6充电器以1C电流对其充110分钟后,分别电压为
3.60V/3.50V/3.50V
3.50V/3.50V/3.50V
到手都是3.24V-3.29V之间
充入电量1900mA容量上没打折扣
IV100mV
看来拆机A123一致性有待提高,还有同时也体现出GT-A6的平衡能力

网友A:
如果是到手后即充电,那结果是不准确的(有残余容量)。应该充满后,再放电,然后再充电,准确性才能提高。还有,到手后的电压说明不了什么,有可能是卖家充电后的结果。(

网友:
同意LS的......建议充放几次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到手后即充电,那结果是不准确的(有残余容量)。应该充满后,再放电,然后再充电,准确性才能提高。还有,到手后的电压说明不了什么,有可能是卖家充电后的结果。(

 赞成这位兄弟的说法。

网友:
1V=1000MV

网友:
│去│便│就│記│就│望│多│來│,│我│
│,│幫│復│事│把│都│比│發│基│也│
│让│L│制│本│這│比│我│現│本│是│
│我│Z│粘│裏│段│我│註│這│上│每│
│成│把│貼│,│文│高│冊│樣│不│天│
│为│貼│一│每│字│,│晚│很│回│看│
│元│子│次│看│保│於│的│傻│貼│貼│
│帅│頂│。│一│存│是│人│,│。│無│
│。│上│順│貼│在│我│威│很│後│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