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大白鲨,请问什么数字舵机合适,多谢!

楼主(2009-04-30):
小弟想入手大白鲨一条,想问问各位用什么舵机合适? 店家推荐 SPRING 的9KG和15KG的,大家给个意见,多谢啦

刚才忘了说明,我本人使用3PK,所以舵机是不是要使用数字的才可以,这种舵机能不能兼容呢?
如果不兼容,数字的舵机有什么推荐的?谢谢

网友:
哈哈!大白鲨,漂亮,我的建议是:spring 的 9kg 就可以了,这艇跑的航姿畅顺,只是转弯半径比较大,转急了会跳,游艇该怎开,就怎样开。

网友:
赶紧搞!搞完了大家一起海河跑船去!
PS:大白鲨机器不是很爽!不要割草机版本的!

网友A:
请问楼上,33CC的是不是就是割草机版本的?

网友:
要弄清楚接收是什么型号的,有些型号(如:R203HF)只能接数码舵机 ,混用会导致模拟舵机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33CC的是不是就是割草机版本的?

是滴

网友:
谢谢楼上,差点买33CC的大白鲨

楼主:
这些汽油机不都是和打草机的一样吗?不知有何不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汽油机不都是和打草机的一样吗?不知有何不同啊

差别大了!
模型专用汽油发动机功率和转速都比一般的民用汽油机大根多!!!

楼主:
那就是说这个33的机器动力不强?

网友:
3pk 的接收有HRS,PCM和PPM

HRS的接收只能用数码的舵机,PCM和PPM的兼容数字和模拟的

发射机里可以自己选,选中后主屏上有显示到底是在哪中发射状态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