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装好了 一推油门屁股狂抽筋....

楼主(2009-04-30):
用的401陀螺 按老金帖子用GAER  陀螺感度设置成正负65% 装尾舵机连杆时候看有点虚伪 在401上+了点量程...
第一次 推油 飞机乱转 我把401反向打开就ok了 可现在这情况搞不懂了 前半段推油尾巴锁的很好  快到悬停点时候就开始左右快速摇摆 象抽经一样
众高手帮忙啊!谢谢

网友:
陀螺仪感度高了

网友:
我和你也一樣首先調好正反~然後到感度~調小點便可以了~

网友:
楼主什么尾舵机呀?

3D模式中点油门95%,GY401放在机头,如果舵机速度够快,舵臂长度约12mm,感度可以开到30%-40%,JR控大约65%-70%左右。

网友A:
我的200 v2也有尾部锁不好的问题,401+DS420,控是dsx7,感度已经到60了,舵臂也是用的最里面的孔。
中低速油门不摆,悬停点再往上就抽。
401是放在最前面的,尾滑块行程左右也调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中立点,感度!!这两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00 v2也有尾部锁不好的问题,401+DS420,控是dsx7,感度已经到60了,舵臂也是用的最里面的孔。
中低速油门不摆,悬停点再往上就抽。
401是放在最前面的,尾滑块行程左右也调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EP200如果要飞3D,那么尾舵机要求是比较高的,DS420是不适合使用的,速度真的不够快!我用S3154和DS09GMS球头都是装在最外孔大约离轴心是10-12mm的距离,钟摆、侧摆、锁定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EP200如果要飞3D,那么尾舵机要求是比较高的,DS420是不适合使用的,速度真的不够快!我用S3154和DS09GMS球头都是装在最外孔大约离轴心是10-12mm的距离,钟摆、侧摆、锁定非常好!

谢谢joyus解答,如果DS420不够快,我在401上加一点延时是不是有改善?现在401的延时是0.
如果换DS09GMS,是不是锁尾能比较好,配合401.
我有一个9257,那天想换上去,发现舵臂孔太大,固定不了200的球头,请问,如果要用9257,应该怎么改造?

网友:
  都说了不够快,加delay不就更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joyus解答,如果DS420不够快,我在401上加一点延时是不是有改善?现在401的延时是0.
如果换DS09GMS,是不是锁尾能比较好,配合401.
我有一个9257,那天想换上去,发现舵臂孔太大,固定不了200的球头,请问,如果要用 ...

有关于延时功能的左右有很多朋友都误解了,他不是用来弥补尾舵机的速度问题的,这个功能是用于防止和改善方向舵快速停止时的回弹效应!!!
实际使用下来DS09GMS比3154略快一点,9257就别想了,太大了太重了!!!!

网友B:
那么也就说delay, 不是减慢舵机的单向速度, 而是减慢换向速度
沈老板,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

网友:
730+3154,有漂~~~~难调啊~~~有没高手支招来啊??

楼主:
晕死,昨天调了一整天,还是没弄好。
中立点设置好,401的指示灯在锁定模式下常亮,感度从45到70,舵机臂从外孔到最内的孔算试验过,最远的孔10mm,近的到5mm,尾巴还是追踪现象,一抽一抽,有时还要逆时针转头,没折了……
新飞机炸了好几次,损失脚架一副,衡轴螺丝一堆…平衡杆炸成s型再扳回来,不过这小机机的确蛮耐炸,基本只坏衡轴螺丝:)
对了,陀罗是401,尾巴是ds09
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我用401+3154很好的,我有1架EP200V1,一架EP200V2都是用的3154+401,现在锁尾刚刚的。以前也有类似毛病,总喜欢在尾巴和锁尾舵机上面找原因,结果长期检修后发现,摆尾有2个地方你必须检查,1就是尾巴必须保持顺滑,2皮带不能有毛边,有一个办法,将旋翼头主体卸下,主轴和大齿盘不懂,接上电池推油门,从低到高听运转的声音是否均匀,如果不均匀,有可能是皮带与大齿盘有间歇摩擦导致尾桨转速不均匀,在泰世专区我专门发过这样的一个帖子,你想看看,EP200摆尾或锁尾不好是通病,主要还是调整问题,因为机主太小了,机身和旋翼头上面的问题也都可能导致尾巴的问题,必须保证:转速均匀、震动减小、尾推顺滑、尾桨夹和尾坏套顺滑、皮带无毛边、主轴三轴承轴承座同心、大齿盘与皮带无间歇摩擦等等,你一定要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昨天调了一整天,还是没弄好。
中立点设置好,401的指示灯在锁定模式下常亮,感度从45到70,舵机臂从外孔到最内的孔算试验过,最远的孔10mm,近的到5mm,尾巴还是追踪现象,一抽一抽,有时还要逆时针转头,没折 ...

如果排除尾舵机速度慢,陀螺仪受到干扰,那么检查一下以下的项目:
1. 脱开尾舵机,拉动尾连杆查看是否顺畅,要非常非常的顺畅,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丝的顿格感,涩感!
2.检查皮带是否有松,松紧的检查以转动尾桨带动主马达的旋转,皮带不会出现跳齿!

网友C:
这飞机垃圾就是垃圾在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垃圾就是垃圾在这个地方,

关心垃圾的人也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也就说delay, 不是减慢舵机的单向速度, 而是减慢换向速度
沈老板,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

那么也就说delay, 不是减慢舵机的单向速度, 而是减慢换向速度,这样的理解不符合delay功能的实现。
我的理解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从他的功能理解,Delay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在陀螺仪收到遥控杆回中信号后把陀螺仪在单位时间内处理信号的速度临时降低,单位时间的长短可能就是Delay调整的范围单位应该是ms,以降低陀螺仪的敏感度,类似于降低陀螺仪感度,避免尾部的反弹,实际也是一种暂时的追尾表现。

楼主:
总算搞定了 v2 屁股不抽了 我的屁股倒开始抽筋了
好累啊 整整折腾了2天
今天把尾波箱也拆了重装 换尾轴 换了各个品种的舵机臂 就是没有解决 无奈之下只好呼叫沈老师解决问题 经过一番检查 唉
问题原因查到 低级错误啊 !
陀螺仪垫我用了新式的彩的那垫子 没什么粘性 我就用扎带绑了下 而不是用传统的双面胶 导致陀螺仪抖动 现在换回双面胶 问题解决...... 什么都好了 看样子还是的依传统啊
刚刚已经爽飞过一次了  哈哈 舒服啊 小飞机在家飞真爽!
感谢楼上几位热心的朋友帮忙,从中也学到了不少调小飞机的经验,特别感谢楼上的老沈了。
v2 的确好机   耐炸 由于机机没调好 起飞就炸,这几天炸了n次 损失1副脚架和10个横轴螺丝 呵呵 换螺丝比换450的横轴省力啊
下一步准备减肥 把多余电线卡擦卡擦去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算搞定了 v2 屁股不抽了 我的屁股倒开始抽筋了
好累啊 整整折腾了2天
今天把尾波箱也拆了重装 换尾轴 换了各个品种的舵机臂 就是没有解决 无奈之下只好呼叫沈老师解决问题 经过一番检查 唉
问题原因查到 低级 ...

V2的確是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