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牌号的钢,有什么特性?

楼主(2009-04-30):
听说是火车上的轴

网友:
这个说不好有什么内伤

一般这样的大轴用50#钢,比合金钢便宜,有较好的机械强度,对应力集中不是很敏感

资料概要,仅供参考
50号钢
  (1)特性 中碳高强度碳素结构钢,该钢可切削性中等,冷变形塑性低,焊接性差,热处理时无回火脆性,但淬透性较低,水中临界直径为13*30mm,且水淬时有开裂倾向。此钢通常在正火或淬火回火,或高频表面淬火等热处理后使用。

  (2) 供货状态及硬度 未热处理态,硬度≤241HBW;退火态,硬度≤207HBS。

  (3)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C 0.47~0.55、Si 0.17~0.37、Mn 0.50~0.80、P≤0.035、S≤0.035、Ni≤0.30、Cr≤0.15、Cu≤0.25、.

  (4)参考对应钢号 德国DIN标准材料编号1.1213、德国DIN标准钢号Cf53、我国GB的标准钢号是50、英国BS标准钢号060A52、法国AFNOR标准钢号XC48TS、法国NF标准钢号C50、意大利UNI标准钢号C53、比利时NBN标准钢号C53、瑞典SS标准钢号1674、美国AISI/SAE/ASTM标准钢号1050、日本JIS标准钢号S50C/S53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准钢号C50E4。

  (5)临界点温度 (近似值) Ac1=725℃,Ac3=760℃,Ar3=721℃,Ar1=690℃

  (6)正火规范 温度830℃±10℃,空气冷却。

  (7)普通淬火、回火规范 淬火温度830℃ ±10℃,水、油冷却;回火温度600℃±10℃,水、油冷却。

  (8)适用于:制造动负载、冲击载荷不大以及要求耐磨性好的机械零件,如锻造齿轮、轴摩擦盘、机床主轴、发动机主轴、轧辊、拉杆、弹簧垫圈等。

网友:
顺便,这个就是火车轴,更换率颇高,所以废钢材市场常见,都是火车跑一段时间后探伤检查淘汰下来的,除了卖废铁没啥太大用处了

网友A:
用带锯切成一片片来卖,恐怕可以售好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带锯切成一片片来卖,恐怕可以售好价钱.

对!就象整个火腿的价远不如精包装的火腿片。

网友:
火车腿片, 有创意...

网友:
这些都是我家防盗网上拆下来的!

网友:
原来都是火腿啊

网友:
以前单位大量的买过火车轴,45钢,标准的,很好加工,材质非常的纯,火车轴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换下来的时候都不可能出现裂纹等材质缺陷。就是那个头字3个孔有点深,要锯掉扔了

楼主:
还以为什么材料的呢,,原来还是碳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带锯切成一片片来卖,恐怕可以售好价钱.

网友:
看标记不像国产的呢?

网友:
进口火腿

网友:
大家想想~~
啥地方的防盗网要用到这粗的疙瘩~~~~

网友:
呵呵  我瞟了一眼  结果看错看成了RPG火jian筒的发射管

网友:
长度有没有143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