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问题了 请教怎么补救啊?

楼主(2009-04-30):
改造旧手板床 CJ0636A 发现问题 后主轴承坐居然有夹沙 胎里带的   如果不处理还可工作 可是心里不爽   该如何是好啊

网友:
烧铜焊或电焊补上,再模具电磨修整.如有条件的话,上镗床镗孔.

网友:
最好还是不搞的好啊

楼主:
谢谢了 是说用角磨机磨吗?学云老大 大拖板刚刚磨了个沟准备上丝杠 手艺差好难看

楼主:
100多公斤的东西 不搞了怪可惜了而且准备了好久了 哎不把光就好了

网友:
用手工还是设备?

楼主:
基本手工吧 有角磨机 二手的 最小的没精度的台砖 手电转 锉刀 手锤子

网友:
楼主,最好不要乱来,烧焊条等修补都会有热会变形的,还有就是你旱上去之后还需要打磨,大了等于没修,小了轴承按不进,前后还需要同轴度,你想怎么玩?

网友:
铸铁很难焊的,不是你的焊接技术,而是里面个石墨在高温期反应,焊道不裂,焊道旁边裂。要是有 专业的对应的焊条再保温,就好办啦。个人最好办法应该清理后挂叫乌金的东西,我爸的书里有,我找找,老工艺啦,
ChSnSb7.5---3及ChSnSb11---6,
我也不懂哦,刚看到这一节,是金属。有懂得介绍一下。叫乌金挂瓦。

网友:
滑动轴承的乌金瓦是指什么材料的轴瓦?

轴承合金(通称巴氏合金或白合金),轴承合金是锡、铅、锑、铜的合金,它以锡或铅作基本,其内含有锑锡(Sb-Sn)或铜锡(Cu-Sn)的硬晶粒。硬晶粒起抗磨作用,软基体则增加材料的塑性。轴承合金的弹性磨量和弹性极限都很低,在所有轴承材料中,它的嵌入性及摩擦顺应性最好,很容易和轴颈磨合,也不易与轴颈发生咬粘。但轴承合金的强度很低,不能单独制作轴瓦,只能贴附在青铜、钢或铸铁轴瓦上作轴承衬。轴承合金适用于重载、中高速场合,价格较贵。
我收索的

楼主:
谢谢这多热心同学 现在是 难题多多,丝杠螺母准备这样安装,我打算用 2MM铁皮 做2个L型固定在大铁板上,强度够吗? 丝杠很精密 德国大型光学设备拆出来的 直径是14 ,节巨是3MM 。顺便求在北京的DX  帮助啊

网友A:
什么破铁疙瘩!我这张床超级舒服,你想来试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破铁疙瘩!我这张床超级舒服,你想来试试不?

多少钱

网友:
不用钱,欢迎随时试用。。。。。。

网友:
什么套?耐磨不?

楼主:
加套看来是最好办法了。不过要拆床头出去加工,还担心是不是能够同心。 我有个想法,轴承安装上去后在烂处打 2-3 个3MM的孔,工丝 上螺丝 不知道行不行?丝锥会不会搞烂轴承外套?

网友:
是的套子最好,最安全,不过要带好才能用

网友:
既然不搞都能用 何必再搞

有一种 AB 铸工 胶 补一下吧

网友:
看热闹咯

网友:
很早以前看过一本文G前的高等学校机械方面的教材,那里讲可以用环氧树脂加玻璃粉末补修机床轨道的破损部分。不过补完以后要研磨的。

网友:
看楼主要求有多高了?
要求高,把孔镗大一号,不过要保证轴承位的刚度和强度,

要求中等,焊补后镗,或浇筑轴承合金后镗

要求不高,不管它,继续用。或者安上轴承外圈后,往沙眼里填铸铁粉末(车下来或锉下来的都可以)然后灌满502。

千万不要手工打磨或修理,得不偿失,不如不做!非要修整的话,一定要上机床加工,而且最好是镗床。
说句难听的,要是真能手工修整到能安装主轴轴承的要求的话,有这个技术随便去装配车间干半天都够镗床加工几次的钱了。

网友:
轴承外圈用含机油的布擦一边,留下极薄的一层机油,或者用脱模剂也可以,然后清理轴承座,丙酮清洗,用农机胶铸铁胶等涂抹,然后轴承装入,固化即可

网友:
楼主这床子不错呀!多少米收的?你要是搞不定就出给我吧!

网友:
在说一下丝杠,看楼主是准备安在两条导轨中间(空间够吗?),恭喜楼主,你找到了最佳安装位置---------与轴向分力力偶最小,丝杠中心与导轨中心在同一水平面上。不过你要想好丝杠如何防尘、防屑,还有如何排切屑。
既然是光学丝杠,就别糟蹋,最好用在中托板上(径向进刀),如果非要用于轴向,安装时一定要找正和导轨的平行,丝母做一个座,大托板上开孔和这个座配合,先不限制径向和上下的自由度,让丝母丝杆自动找正后再固定座子,这样才对得起光学精密丝杠。

网友B:
我就不信手工搞不出高精度,一点点刮削,研磨.

网友:
C0618的换主轴铜套,不也是要手工研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信手工搞不出高精度,一点点刮削,研磨.

呵呵,高级精密的平板就是手工搞出来的,但手工也不是万能的!0618轴瓦用手工是开楔形槽最多再研磨一下表面,就是研磨表面也是先要机器搞条好圆棒的。。。。。。。当然,你要铁棒磨成针也不是不可以滴

楼主:
感谢大家,现在的解决方案是
1、用铸工胶。
2、请了线切割新做了丝杆螺母支架如图:上面开了弹性口

遗留问题:丝杆卫生。等等 ....

网友:
你把夹砂的部分用铸工胶补一补,然后刮研下。达到合轴承配合的比较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现在的解决方案是
1、用铸工胶。
2、请了线切割新做了丝杆螺母支架如图:上面开了弹性口
遗留问题:丝杆卫生。等等 ....

没看懂图,汗

网友:
底座上是4个螺纹孔吗?没表达对吧最好再来个俯视图。

网友:
虽然俺不懂车床,但是个人感觉,只要不影响使用,还是先别动的好。等啥时候出了问题再说呗...

网友:
这胶水有什么用啊?骗人的东西,,,,,,,,让人心理好过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