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升降舵到底是什么?轻轻一打往两边狂奔!

楼主(2009-04-30):
在XTR模拟中。确实是这样么还是我设置问题?

网友A:
对固定翼-----往身边拉的时候升,往前推的时候降,对直机---往前推的时候JJ往前冲,往身边拉的时候JJ往后退
一打两边狂奔的应该设成副翼

楼主:
也没有啊,我是美国手,右手上下是升降舵。我在xtr中有一个训练升降舵内容里面,就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