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sky 016右翻

楼主(2009-04-30):
新买的016,没敢让他飞起来,在地上用手拿着,但是加油到一定程度时就有一股很强的力往右边拉。估计要是松手的话瞬间就会翻过来。后来我发现把方向杆往前推可以稍微平衡一下这种力。想问各位前辈,这正常么?

网友:
我的016还没好好的平稳起飞过。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的016是往左拉的,听说是“地面效应”,飞高1米就好了。
我是打右然后机身平了就离地。之后就好多了,
新手还是起飞练习。模拟是没用的。不真实的。

网友:
左右的微调向左打点,实在不行把拉杆紧下

网友:
不要用手拿著机机呀~很危險的~
你的問題應該是尾陀机中立點沒調或者陀螺方向設反,而導致尾推不夠力而向右轉,刚好你拿著飛机便會有向右的力~(所以不要再用手拿飛机)~
而打陀向前可能這個時候你推到向前以及尾陀向左的陀~所以會抵消了一點點~~(猜測)
你要先調好尾陀以及檢查尾陀正反~然後再飛飛看~:loveliness:

楼主:
不对,我没连电机试了下,方向舵向前,整个螺旋桨向前倾,向后整个螺旋桨向后倾。所以应该是没问题。但是连上电机时方向舵向前就有一股向左的力,向后就有一股向后的力。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主轴装的时候有点歪了?

楼主:
应该是"向后就有一股向右的力",还有,这个力不是左右转弯的方向,而是侧翻的方向。

楼主:
我捉摸着,是不是主轴装的时候向右后方倾斜了?

网友:
我的QQ: 421395590
提供个别指导!

网友:
7楼说的很清楚了。

我和你完全一样的也是016,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
我和楼主的问题差不多,总是会横着飞和摇摆,也像是要翻的样子只是力没你那个大,郁闷

网友:
十字盘调平。 016用机带电池1000mah的重心靠后。 尽量把电池靠前装。 在机头罩最前面加15克左右的铅块,保证把桨垂直机身时提起来JJ不往后也不往前倾斜。

看楼主的状况感觉是十字盘都没调平。 把电机断开, 推油门上下看十字盘是否一直水平。
还有如果是收的二手机或者自己拆过, 看看那个穿过主桨夹的拉杆是否装反了, 如果拉杆椭圆形环上面部分很长(链接平衡翼控制的那边),就是装反了。

016调好了还是很稳的。

网友:
仔细对说明书安装, 如果平衡翼杆的贝尔臂装反了也会乱摆的

楼主:
谢谢crossa兄弟和sosybean的指导,问题解决了。因为之前只注意十字盘左右的高度,没注意前后的高度不平。调平后倒是不往右偏了。但是为什么往前推能向左呢?现在往前推的第一下往前。但是马上就向左飞了,能解释下么?

网友:
楼上,飞机向左飞的原因看这儿:
http://bbs.8spy.net/thread-72-1-1.html

楼主:
地面效应我倒是了解,我说的是我往前推,他会向左转,我往后压,他会向右转。根本没动左右方向杆

网友:
检查平衡翼拉杆是否装反了。。。 椭圆形的大拉杆,应该是下面长,上面短。

楼主:
好像差不多,上面稍微短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效应我倒是了解,我说的是我往前推,他会向左转,我往后压,他会向右转。根本没动左右方向杆

右手油门吧,推升降舵很难保证尾舵通道完全不动的。。。 在地上断开电机,推前后,尾舵机会动么?0704A陀螺感度先挑高点,调到起飞的时候尾巴快速摆动再慢慢往低感度调。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