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新达西电调的怪现象

楼主(2009-05-01):
今天一个新西达的30A电调,在炸机后,电调外表没有什么明显碰撞痕迹.一推油门就会"B  B"的像设置电调时候的响声.
然后按照电调的设置,在响声后油门杆往下推到底,然后没声音了.想加油转动电机,一往上推油门,电调又会响,电机没有任何动静.这时候不动油门杆声音就会一直响下去.
如果换另个好的电调,电机就正常了.
各位的模友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
这种电调不炸鸡也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A:
如果你用锂电池,那么响一声后油门杆马上往下推到底.
响2声表明你设置的是其它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锂电池,那么响一声后油门杆马上往下推到底.
响2声表明你设置的是其它电池.

这情况那这电调是不是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