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道,怎样最快转变方向感,练四位悬停?

楼主(2009-05-01):
对尾已经飞得不错,我全在房间里练习,空间带来很大难度,ESKY大拉马机器性能已经下滑,想在退役之前练到飞航线,跟各模友交流一下,怎样最快转变方向感,练四位悬停?

楼主:
我有G4模拟器,可感觉怎么也不像真机,软件里面的模型惯性太大,几乎无法控制

网友:
★侧面悬停:(先到模拟器上,建立正确的反射再飞)
1.左悬停:机身左边对着你悬停
把飞机飞至正前方2米左右,然后机头左转,形成机身左边对着你的状态。
秘诀:刚开始练不用一下子完全侧过来,多少侧一点,有感觉就行了。
发现情况不对,或者打错舵时,不要慌,马上回到对尾状态你又可以控制飞机了。

2.右悬停:机身右边对着你悬停
其实没有规定要先练左悬停,只是左手油门一般左悬停感觉顺手一点,你完全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况,哪边顺手先练哪边。
侧面悬停必须练得扎扎实实的,是以后进步的关键点!
------------------------------------------------------------------------------------------------------------------

对头悬停:机头对着你悬停
在侧悬停时让飞机转个角度面向机头,自然就对头了!
很多人为何对不了头,主要是侧悬停还不过关就急着对头,当然不行啦!

在有过一次成功对头的经验之后你的信心会大增,对头就是一层纸而已,捅破了就简单了!

网友:
我先飞固定翼的,才开始玩直机,对尾悬停差不多了,也熟悉了性能,就航线,机机一动起来就不用去想,手上自然就知道如何打舵,在航线中练其他几面悬停,越来越熟,对头和对尾一样简单,比侧面更容易看清姿态。当然,模拟器是不可少的,尾巴是要搞稳的。

网友:
飞拉玛可以不用模拟器,有了舵面感还是上单桨吧,直机的乐趣就在于不断学习技术不断进步挑战更高难度,祝你能够坚持下去。

网友:
如果楼主练侧面悬停搞得信心受打击,而且觉得枯燥无味,准备放弃的话,建议先把直机搁置起来,飞固定翼,找到爽飞的感觉,再回头来练直机,就会发现不一样了

网友:
想像成第一人称模式

我就是 这么练的

网友:
楼上和我的练习方法一样。。想象自己坐在里面

网友:
希望过来人 们,多多谈谈你们的感受,,,,

网友:
没有什么捷径,苦练出真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尾已经飞得不错,我全在房间里练习,空间带来很大难度,ESKY大拉马机器性能已经下滑,想在退役之前练到飞航线,跟各模友交流一下,怎样最快转变方向感,练四位悬停?

试试这个方法:

飞机先对尾悬停住后,保持机头的朝向,以飞机为园心、人慢慢(不一定是一天哦!)地绕飞机做圆圈状的移动,至于是朝哪个方向移动没关系。
呵呵!哪天你能绕上一圈后,飞机还是能保持着当初的状态,恭喜你!毕业了!!

网友B:
黑人会八卦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人会八卦掌?

刚从“无间道”同学那里偷学的拳头……

网友:
黑前辈的方法很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方法:
飞机先对尾悬停住后,保持机头的朝向,以飞机为园心、人慢慢(不一定是一天哦!)地绕飞机做圆圈状的移动,至于是朝哪个方向移动没关系。
呵呵!哪天你能绕上一圈后,飞机还是能保持着当 ...

是否让飞机自己慢速自旋更省力一些呢?人就不用动了,呵呵。不过你的办法还是不错,锻炼身体了

网友:
其实就按部就班的练八位悬停就可以了。先对尾,然后左右45度、侧面、135度、对头。然后慢速自旋……

这个过程不可能很快的,因为是一个感悟的过程。每练会一个动作,或者动作的精度有所提高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自己“悟”到了一些什么。这个感悟是无法言传的,只能自己体会,和练功颇为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也不能算悟。。。和开车一样,熟练工种,建立了条件反射了就ok了。。

那您只能算学了个样而已。

网友:
黑叔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方法:
飞机先对尾悬停住后,保持机头的朝向,以飞机为园心、人慢慢(不一定是一天哦!)地绕飞机做圆圈状的移动,至于是朝哪个方向移动没关系。
呵呵!哪天你能绕上一圈后,飞机还是能保持着当 ...

这个其实并不容易啊

网友:
呵呵~~我觉的还有一点就是“心中抛开一切杂念~~~”

网友:
练习黑人的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你可以在模拟器中把速度降低一般,
降低难度,
然后慢慢提高,
这样可能进步更快些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看了楼上各位的高招,信心倍增,谢谢黑人大侠!谢谢大家,我准备苦练,到时给大家好成绩!

网友:
今天我成功对头了

之前一直视对头为猛虎 飞到侧面之后就口干舌燥 浑身燥热再也不敢继续转了 假期前两天在模拟器上用固定视角小场地苦练对头 近日飞到侧面之后咬牙跺脚一狠心就转过去了  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觉得对头也不是那么难上手 大家只要练好模拟器 然后就勇敢的转身吧

网友:
应该是藤椅的大哥说的比较标准, 我的教材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D:
人动机不动方法不错,可是注意力全在飞机上了,如何控制脚下走的圆呢,如果身体不小心被绊倒就更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动机不动方法不错,可是注意力全在飞机上了,如何控制脚下走的圆呢,如果身体不小心被绊倒就更麻烦了。

或许,这样更能培养出事先观察场地的习惯哦……

网友:
我头脑愚笨,没好办法,就是不停的练习,形成条件反射!

网友(2009-07-16):
这么多的名堂,年轻人练了多久啊。我刚入道,还在练对尾悬停,信心有点受影响哦。

网友(2010-06-12):
12楼方法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