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船火了,新奇达A5小改,高手帮忙想改得更快点.

楼主(2009-05-01):
夏天到了,看到动力艇讨论区贴子多起来,我也买个新奇达小A5玩玩.
马达新西达2208KV2600,调新西达30A(原先玩的飘飘机上的配置).电机和电调都没有水冷,不长时间全速度应该没多大问题吧,速度我估计不了是多少,不过比原装的马达快多了:)轴和舵都是用原装的没改,只是轴的位置移了下,后移和上拉.电机和轴的连接是用水彩笔的笔芯,刚刚好.舵机是辉胜9克.电池用3S1300MHA15C电池,开开停停能玩近!15分钟吧.
想把这船改到50KM/H以上,高手请指教在投入尽量少的情况下怎么配置.另问下我的这个3S1300MHA15C的电池能不能用上,如果别的都不换只换个电机可不可以,应该换什么电机?图和视频都有但不会发,惭愧!

网友:
   太恐怖了,你这样就想上50啊?,个人感觉这条船最快也就这个速度了,但是你现在的设备不行,2040KV3900,329的浆,40A的电条,用3S可以到50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上了50后连接轴和电机的笔芯就废了,最好准备一艘救援船。

网友:
楼主有待改进啊,我的小A5是用2217外转3600KV+3S 11.1V2200MAH锂电+432桨才上50公里呀!!

网友:
LZ用的电机是航模上的吧!这小电机的扭矩太小,你不怕吧电机烧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建议,另问下海维朋友,我可以用2217外转3600KV+3S 11.1V1300MAH锂电+432桨这样配置吗?1300MHA的电池会不会太小放电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建议,另问下海维朋友,我可以用2217外转3600KV+3S 11.1V1300MAH锂电+432桨这样配置吗?1300MHA的电池会不会太小放电不够啊?

是有点影响,我的小A5装的2217电机用11.1V2200MAH没有试过全油门,
如果可以全油门的话可能超过60公里,一般用2/3油门,
因为一全油门船就翻了。还有的是你的轴系和舵系肯定受不了的。

网友(2009-06-20):
楼上的把你的A5图片发上来让大家参考一下么

网友(2009-08-09):
海维:你的电调用多大的啊???

网友:
我去年就改好这个了,急加油能横滚~~

加个水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影响,我的小A5装的2217电机用11.1V2200MAH没有试过全油门,
如果可以全油门的话可能超过60公里,一般用2/3油门,
因为一全油门船就翻了。还有的是你的轴系和舵系肯定受不了的。

我的就横滚过~~

网友:
我用4400KV的.外传子但是电机过热玩不了15分钟就得休息....有高人帮我想想外传点做散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