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减少铣切刀纹

楼主(2009-05-01):
如图,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为什么工件上的刀纹这么深啊?如何能消除?
16MM高速钢立铣刀,工件材质不清楚,可能是灰口铸铁(成品压板上的一块)
主轴转速470,吃刀150丝正铣。
没有冷却液。

网友:
铣出这样子应该算是正常的!

楼主:
我又尝试着吃刀2丝,逆铣,1400的转速,很慢的走一刀,发现工件表面表面呈现鳞片状,仔细观察,部分地方还有针眼状的小凹坑。

以上走刀的时候,X,Z轴都已经锁紧,手摸床身,仍然能感觉到震动。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铣刀是新买的,刃口锋利,没有自己磨过,也不会磨。

我要求不高,只要达到铣床台面的光洁度即可,是不是一定要加切削液提高转速?

网友:
影响因素很多,如主轴回转精度,铣刀各切削刃角度及状态,铣床的动静态刚度,进给的平稳与否都有关系,当然被加工材料及其与刀具材料的匹配程度都有影响。
从你的图片中看,主轴回转精度和刚度差是首要的,因为你这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
工厂一般是让主轴稍微倾斜一点.

网友:
楼主,锁死主轴套筒,用一个带平面表头的的千分表打一下你铣刀端刃的跳动。再打一下侧刃的跳动。
再山寨一点,主轴箱上垫块木板,用锤子敲几下(用手推几下)看表的跳动---------这个纯属个人山寨建议,后果不负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尝试着吃刀2丝,逆铣,1400的转速,很慢的走一刀,发现工件表面表面呈现鳞片状,仔细观察,部分地方还有针眼状的小凹坑。

以上走刀的时候,X,Z轴都已经锁紧,手摸床身,仍然能感觉到震动。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

貌似有个经验,45钢切削时吃刀太小反而光洁度不是太好,这涉及到切削理论,材料和机床受力很多方面,老车工这么教的,我一直也没弄太明白。
一般机床震动是正常的,不震动才是不正常的(那就要恭喜你萝卜价买到人参了),只不过看震动的大小罢了
只要丝杠有间隙,一般是逆铣,顺铣理论上光洁度是比逆铣高,实际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
铣床工作台面是磨出来的吧(我的ZXTM40是磨的),你要以铣代磨,恐怕不是20V(25V)能胜任的吧?

网友:
还是上砂带机磨吧,穷人的万能-----------,有人总这么说

网友:
铣床的台面是磨出来的,铣不出来的,怎么都能看到刀痕的

网友A:
光洁度要好的话 你转速要上去 吃刀不要太大了 精洗的话 大概在 10丝至20丝左右
你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刀具磨损的原因

用小飞刀洗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
我换了把小铣刀(8MM),结果是这个样子。。。

料是故意装偏的,好有个对比。(粗糙的地方就是原来铣的,光滑的地方是8MM刀铣的)

这次是1340转/MIN. 因为刀小,所以应该算一半顺铣一半逆铣吧。

而且越靠刀边缘越光滑。(见红线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洁度要好的话 你转速要上去 吃刀不要太大了 精洗的话 大概在 10丝至20丝左右
你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刀具磨损的原因

用小飞刀洗吧

8MM的铣刀效果明显好于16MM,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因为16的震动大了导致的还是刀不好导致的。
空转时在刀杆上打表都<1丝的跳动。切的时候16MM的震动>8MM.如果是震动的话,小飞刀上去不是震动更大了?
或者如您所说,真的是刀具磨损?请兄弟帮忙看看16MM的刀真的报废了吗?我新买不到2天啊!
这个是8MM的(效果较好)

这个是16MM的(效果不好)

网友:
我感觉就是机头的强度低了,要不就是没锁紧~~
机头越稳,刀纹越浅~

网友B:
也用的什么台钻改的铣 ,我那牛钻改的铣出来不比你的差呀

楼主:
刚才又铣了个螺帽表面,这次换8MM4刃铣刀,主轴850转,光洁度马马虎虎。仔细看表面还是有刀纹,不过比下午改善不少了。

网友:
高速什么都光

网友C:
16毫米铣刀刀尖有些磨损,后角没了。我的经验是16毫米的主轴极限转速在1000以下,不过走刀量要大点,否则刀磨损也很厉害。我一般在180mm/min,刀还是比较耐用的。这时候线速度比较高,超过了刀具推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毫米铣刀刀尖有些磨损,后角没了。我的经验是16毫米的主轴极限转速在1000以下,不过走刀量要大点,否则刀磨损也很厉害。我一般在180mm/min,刀还是比较耐用的。这时候线速度比较高,超过了刀具推荐值。

这样啊。180mm/min,我记下了。谢谢!
我想起来刚开始用16铣刀的时候忘了调转数,好像第一刀是用2200转吧,当时有点工件上的机油有点冒烟,切屑有变成蓝黑色,不过我马上有将转速调回来,整个过程不到3秒。不会是那时把刀给打了吧。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这刀尖要怎么磨才能修好呢?没有磨刀机,砂轮之类的,光有油石手工可以磨吗?
如何才算合格?

网友D:
楼主哪款机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款机床啊?

BF20 啊

照片

网友E:
这破JJ手推一下就让刀几十丝还说什么光洁度!

网友E:
说错了来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破JJ手推一下就让刀几十丝还说什么光洁度!

你说的是20款?我差点上了

网友:
高速钢铣刀合理的刀尖线速度安全值是25米/min,不过我觉得有点低,如果不是45钢调质正火料,用于A3,,也就是Q235的话可以上到40,我用的极限是60m/min,折算15毫米主轴转速为1200转,我一般用在1000转,也就是50m/min,这是每刃切削量应该大点,否则刀具光摩擦而不能切下料,摩擦生热更损刀,切下铁屑会带走热量的,刀具的温度反而降低,每刃切削量在0.05-0.1之间,如果床子刚度好可取大点,刚度差就取小点,然后根据你的铣刀齿数计算进给速度。背吃刀量,也就是切深我一般不用太大,否则铣刀受力过大,丝杆、铣刀、主轴等受力都会过大,我一般用1.5,尽量不用太深,另外一般用整个铣刀面,这样一半顺铣一半逆铣,力量比较平衡。现在有点麻烦的是丝杆间隙讨厌,接下来有时间一定要弄消间隙机构以及螺母内部贴塑。

网友:
BF20不该啊。不错的小铣。

楼主:
呵呵,几十丝倒没那么夸张,推立柱的话2、3丝是有的。不过推十字托板就不同了,我估计是普通丝杠齿隙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破JJ手推一下就让刀几十丝还说什么光洁度!

   进给方向丝杠间隙太大,可以仔细调整间隙

网友C:
另外我是用角向磨光机装薄砂轮片磨的,主要磨后角和前角,也就是铣刀端面和容屑槽面,先磨端面,控制各个齿的背角和高低在一个平面,然后磨容屑槽面,稍微见光,出来侧刃的锋和角度即可,这时端刃原本一条直线变得靠近刀尖有一点点凹口,各个齿比较均匀即可。由于侧刃能磨到的很有限,因此背吃刀量就不能深。这点和新铣刀可以利用侧刃铣侧面不同。如果侧刃全部都磨损了,哭都来不及了。除非用专业的磨刀机全部重磨,这时铣刀直径就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错了来拍砖

我不拍砖,顶一下行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几十丝倒没那么夸张,推立柱的话2、3丝是有的。不过推十字托板就不同了,我估计是普通丝杠齿隙的原因吧。

2  3丝真的?
如果是真的只有这点的话那就是你的丝杆和道跪该是废品了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你说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是用角向磨光机装薄砂轮片磨的,主要磨后角和前角,也就是铣刀端面和容屑槽面,先磨端面,控制各个齿的背角和高低在一个平面,然后磨容屑槽面,稍微见光,出来侧刃的锋和角度即可,这是端刃原本一条直线变得靠 ...

谢啦,受教了。虽然还是有点迷糊,不过估计得要看几次才能理解,光靠文字很难描述。
估计是刀的原因,刚才又换了把14的铣刀,同等转速下(450转)摸起来床身震动和16的比差不多,但工件表面还可以,类似上面8MM铣螺帽出的效果。
镜面效果是不考虑了,我之前看的资料有些误导--当初黛杰刀具的产品介绍,是一种球头铣刀,能达到镜面效果,重新看了看,才发现人家用的是25000的主轴转速@@。

网友:
小铣对刀的质量要求是高一些的。质量差的、直径又大的容易被“抬起”,不能清底,属“磨啃”,我买的西南刀都觉得不好用,现全用进口二手或整体合金的,虽然贵一些,但效果..........体会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  3丝真的?
如果是真的只有这点的话那就是你的丝杆和道跪该是废品了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你说错了啊,,,,,,,,,

我说的是推立柱啊,这和丝杠导轨没关系吧。。

楼主:
呵呵,刚才特地重新测试了下
方法:表头抵住主轴,表座吸十字托板上。
1.推立柱最上端:跳动了1.5丝不到。

2.松开锁紧把手,推Y轴拖板:跳动15丝(但这个应该是正常的螺纹间隙啊,通常没人会这样测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也用的什么台钻改的铣 ,我那牛钻改的铣出来不比你的差呀
意淫中勿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意淫中勿扰~~~

前面的图铣刀纹好像是啃出来的呀

网友:
要想光度好还是合金刀、。省刀省钱省力、并且效果好、。

F500
全部是滕州产的钻铣50做的,(不过这个钻铣50是被我改的**都不认识的钻铣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