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 V2锁尾怪问题

楼主(2009-05-01):
我的200v2配置是401+DS420,今天发现不带头罩时,感度70左右锁尾还可以,
带上头罩,悬停时尾部就抽,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分析有以下可能:
1.头罩引起共振,影响锁尾.(但是2个头罩都试了,都是一样的)
2.头罩和某些运动部件有干涉,但是仔细看了,好像没有.

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啊,机机还是带头罩飞漂亮多了.谢谢!

网友A:
我的帶上头罩更好飛~穏~
你的問題~應該和头罩關係不太~再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帶上头罩更好飛~穏~
你的問題~應該和头罩關係不太~再檢查一下~

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不带头罩时,电调和电池的接头自然挂在401边上,有一定的距离,401不受干扰.
当装上头罩时,接头贴在401边上,就会影响401,所以尾部一抽一抽的.

现在在装头罩之前,把电池接头往上调整,放在电池固定板上面,再上头罩,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顺便了解一下,楼主什么接收机?

楼主:
接收机用的是610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