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此区第一帖...望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楼主(2009-05-01):
我在XTR上模拟飞...
但是旋停老搞不好,如果飞机左飞...我就打右幅翼...幅度很小,但是修正过来它又由飞了...前后俯仰也是这样...不知如何解决此问题
望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
模拟就是练这个的

解决此问题就是要上模拟练啊

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XTR上模拟飞...
但是旋停老搞不好,如果飞机左飞...我就打右幅翼...幅度很小,但是修正过来它又由飞了...前后俯仰也是这样...不知如何解决此问题
望各位大虾指导!

练习、练习再练习!加油!

楼主:
额```各位大虾一般苦练多长时间做到稳?

网友:
要做到稳,有人2小时有人2个月,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要有足够的耐心。

网友:
刚尝试了下500回来...大风中能稳定悬停.我450技术是........没风都飞的跟UFO似的
飞机大了确实稳定不少,不过投资也 我还是老老实实练450吧

网友:
只要功夫深,门板都能飞

网友:
我就是学习了2天就可以咯~

楼主:
话说我在模拟器上基本能停在一个区域里面...

网友:
要勤修舵,舵量 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