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锁尾模式下能不能打微调

楼主(2009-05-01):
很多人都说锁尾模式下不能动微调, 理由是尾舵会自动向一个方向打死。
还说自旋炸机是这个引起的, 我实际测试了后发现并非如此:
------------------------------------------------------------------------------------------------------

如果飞机放在地上,尾舵确实会自动走到底, 但是随着油门的慢慢加大,
期间飞机可能左右摆动几次,(这跟微调没有关系,平时就是这样的)
大家会手动纠正, 当飞机离地后陀螺仪完全发挥作用, 并没有异常发生.
----------------------------------------------------------------------------------------------------------

那么用了微调有什么好处呢:
记的有高手说过,可以在小范围内调整中立点,免除机械调整.

欢迎各位前来拍砖,给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网友A:
我经常在非锁尾模式下调中立点微调(SUB TRAM),但如果在锁尾模式下调了以后GY401会丢失中立点,红灯闪,重上电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在非锁尾模式下调中立点微调(SUB TRAM),但如果在锁尾模式下调了以后GY401会丢失中立点,红灯闪,重上电即可!

学了

网友:
非鎖尾下調微調是校正中立點~
鎖尾下~概然都鎖了~是沒有必要碰微調~
但我試过在温漂程況下調一點是有改善鎖尾效果的~

楼主:
最近突然发现,其实很多低档的陀螺仪,只要切换到锁尾模式,
就算你不打微调,尾舵也会自动走到底,所以怕这个引起炸机肯定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