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404控分析总结

楼主(2009-05-01):
1、 前言
        控的版本说明:此控于07年底随004一起购入; 控内部主要有两块电路板,一块是数字板(板上印有:Rev 6),另一块是高频板; 此控带教练开关; 有2开关的红色DIP一个; 有白色开关两个。

2、控的模式(暂且这样说吧,嘿嘿)
       首先要说的是,此版的0404控与0406A控几乎差不多,自已加上两个电位器(参考:10K的碳膜电位器)和2个拔动开关,即可成为0406A控!具体改法可参考: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49607&extra=&page=1
       注:为方便后面的说明,定义:自己加的电位器分别记为:V1(即上贴中说的CH5,)(V1右边那个记为)V2;红色DIP上下两个开关分别记为:SW2 和 SW1(与其标号对应); 加的两个开关记为:SYRO.SW 和 IDLE.SW (参考上贴中27楼)。 IC指单片机。
        所以,可以说0404控具有两种模式(以下说明也适用于0406A):
                      A:  CCPM混控
                      B:  独立通道

   (1) 模式切换:
               由SW1开关控制;当其置于ON位置(左边)时为独立通道模式,置于OFF(右边)位置时为CCPM混控模式。
   (2) CCPM模式:
              此模式用来飞013、016、005等CCPM直机,在此模式下,6通接收机各接线可参考BeltCP说明书,此处主要作如下说明:

             第5通道(CH5)由GYRO.SW开关控制(接于IC的1号引脚),是个开关通道,主要用于切换陀骡仪的锁尾与Normal。(有人说0406A不能调陀骡仪的感度,指的就是此时的情况)

            CH6由软件混控,控制其输出,控的面板上没有开关或电位器控制。IDLE.SW 切换飞行模式,Normal与3D。

            在控的正面的右下边有4个反向开关,在CCPM模式下,反向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比如说: AIL反向,打副翼时,CH1 CH6同时反向动作,假定刚开始时是CH1向上运动,CH6向下运动,拔动AIL反向开关后,CH1变为下,CH6变为上,整体上实现十字盘左右倾斜的反向。
            又如:THR反向,拔动该开关后,CH1 CH2 CH3 CH6各通道同时反向以实现CCPM油门的反向。
            这里值得指出:在CCPM模式下,SW2开关用来控制CH2这一个通道的反向(其实在独立通道模式下也是如此,只不过情况稍有不同,后面会详细说明),有的说此开关出厂设在左,有的设在右,我想,具体会根据机型(005 013/014 016/017)而有所不同吧。

    (3) 独立通道模式:
           顾名思义,在该模式下,各通道的控制是独立的!004就是用滴此模式,玩Lama也是。

           玩模拟器也必须在此模式下,但还必须将SW2开关置于右边(OFF位置)。

          此模式下,V2 、GYRO.SW 、IDLE.SW 均闲置;
           CH5通道由V1控制,所以,CH5由CCPM模式下的开关通道变成了比例通道(有人说0406A可以调陀骡仪感度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CH6由SW2开关控制,变成了开关通道,用来实现CH2通道的反向。(可以说此通道已被占用)

           正面的那4个反向开关,分别实现CH1到CH4这4个独立通道的反向。所以,可以看出,此模式下CH2的反向由SW2和ELE反向开关同时控制,这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我做了如下测试:
       情况1(004原设置):SW2置右,ELE开关置下(NOR位置),十字盘前后方向正确。此情况可拔动ELE反向开关实现CH2通道的反向。
       情况2:我将SW2置左,ELE置上(REV位置),004四合一自检通过,但十字盘前后方向反向。效果同情况1中拔动ELE开关。
       情况3:SW2仍置左,ELE置下,004四合一自检不通过。
           在情况2中,从上到下切换ELE反向开关后,电机忽地大转起来!(赶紧拔掉电源,虽没接大桨,还是吓了一跳,此处暂不表)所以说,估计SW2置左时,ELE置下这种情况不能使用!

           另外,IC的第11脚也类似于1、2引脚通过一个电阻(473=47K)和一个电容关联后接地,也就是IC正下边那2个焊点,一个接电源,一个接11脚,估计也是个开关!我也接上了个开关,并试过我所能想到的各种情况,没啥反应,所以目前还是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

3 、 结束语
         好了,以上所有就是我要说的了。限于条件限制和个人智力,可能会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各位大XIA拍砖、灌水、指正、顶贴、评分、补充
......等一切有利于活跃论坛的行为!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阿

网友:
天啊,,又是一个电子牛人

网友:
每次看到电路板就会发狂,还是忍不住把两个控拆开对比了下,,,把要改动的电路发上来吧,,,,,,,,,
希望对大家有用

这个就是那几个开关和电位器的接法的电路图,大家可以照此加上那些开关和电位器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那几个开关和电位器的接法的电路图,大家可以照此加上那些开关和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主的无私和富有探索的精神,!!!!!!!!!

网友:
不好意思,,,还有个二位开关忘记标上去了,,,再上一张图在
0404     模式为: 1 OFF  2   ON
0406A   模式为: 1 ON   2    OFF

网友:
真是牛人一下啊,学习了

网友:
那我的0406可以改為控車或船

楼主:
谢谢 4L  和 6 L 帮忙贴图~!

网友:
非常有用 0406A要是坏了收个0404 就OK了

网友:
这里更详细啊
谢谢楼主发图

网友:
很爽!发了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我就由列兵升为中士!呵!呵 !多谢楼主能够把0404控介绍那么详细。

网友(2009-08-11):
牛,试试看,先多谢

网友(2010-07-02):
已经改了,正在等接收回来了试验。
不过不是按4、6楼的图接的电位器,是6个脚顺序接的。

网友A:
ESKY的东西要顶,,,

网友B:
好贴,以前没看见啊,相见恨晚。
顶之!

网友C:
高高手,学习了!

网友D(2010-08-07):
先顶一下留个名不行吗?

网友E:
其他的还好,0404的电位器跟发射模组功放管实在是有点。。。那个

网友F(2011-04-06):
不错的DIY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