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变压器

楼主(2009-05-01):
淘宝买的得伟角磨机  插上电后没反应! 用测电笔量了一下 110V变压器 的两个插座孔  电笔灯都亮!一个弱 亮 一个很亮     请教是变压器的问题  还是角磨机的问题?

网友:
用表量一下电压,十有八九是角磨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得伟角磨机  插上电后没反应! 用测电笔量了一下 110V变压器 的两个插座孔  电笔灯都亮!一个弱 亮 一个很亮     请教是变压器的问题  还是角磨机的问题?

这个是正常的,110V的基本上都是自藕变压器。

网友:
看下角磨机的电源线和碳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110V的基本上都是自藕变压器。

网友:
我按楼主的方法,用电笔试了试110V变压器插座孔,确实是两个孔都亮,一个弱亮,一个明亮.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各位老大:
单相接触调压器能平滑地调节输出电压,那么它可作为110V电动工具的变压器使用吗?

网友:
能,小心触电,因为它没有和市电隔离

网友:
开关没开吧  一般都是插上没反应 开了开关才有反应

网友:
看了贴记住回!这是一种美德,也是对发贴人的一种认可,不论是鸡蛋还是板砖。

网友:
还是买国产的方便  国产质量也不错的说
有些二手比国产全新的都贵很多

网友:
用调压器放在110V上先试一直吧。

网友:
不对吧,调压器本身是调电压的吧(看它的名字),自身所需的电压是220V.

网友:
拿万用表量一下角磨机插头两极看通断不就知道了吗?要么开关没开,如果通的话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角磨机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得伟角磨机  插上电后没反应! 用测电笔量了一下 110V变压器 的两个插座孔  电笔灯都亮!一个弱 亮 一个很亮     请教是变压器的问题  还是角磨机的问题?

没万用表的话就找个灯泡试下变压器,能亮的话(比接220市电暗很多的),就证明变压器没事

还是别折腾了,找个懂行的人看看吧。顺便看看变压器的功率够不

楼主:
变压器没问题   角磨机坏了!谢谢各位耐心解答

网友B:
水落石出,问题解决,庆祝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落石出,问题解决,庆祝一下

出的是什么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