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 V3 完美提升稳定性与操控性之终极大法

楼主(2009-05-01):
CUPID V3是一款极具性价比的入门电直,但操控性与稳定性一直以来都是二选一的,正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产品宣传也是明确说明了这个特点,要么加装平衡锤提升稳定性,要么去掉平衡锤实现良好操控性。经过之前大风天气试飞V3数次小炸之惨痛经历,逐改变思路,重新调整平衡锤位置于平衡杆中心位置,经过室外三级风力重新测试,表现完美,操控反应加快的同时航线也非常平稳,两块电下来居然没有炸机。完全发挥CUPID V3应有的特性。此法非常简单,而且可根据风力情况随时变化平衡锤位置达到最佳效果。

平衡锤位置调整

平衡锤位置调整

网友:
牛啊,注意平衡

网友A:
请教楼主,去掉平衡锤与你这个方法微风状态下,哪种方式操控性更强?风大的情况下哪种方式更抗风?
今天也在3级阵风(风大的时候小树树枝被吹弯)下飞,险象环生,顶风只有大倾角往下飞,飞到面前,稍稍拉杆,机机一平就往天上窜,然后后仰。。。基本上属于东一下西一下的乱飞,多数时候忙于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去掉平衡锤与你这个方法微风状态下,哪种方式操控性更强?风大的情况下哪种方式更抗风?
今天也在3级阵风(风大的时候小树树枝被吹弯)下飞,险象环生,顶风只有大倾角往下飞,飞到面前,稍稍拉杆,机机一 ...

改之前飞的状态和你相似,之后操控更加顺手也较容易稳住姿态了。(大风状态下油门控制很重要,迎风时要果断收油,保持高度,根据风速情况快速推油)小风力还没测试,这几天本地都是3级左右风力,室内测试非常平稳,最好状态下可以3-5秒几乎静止。反应迅速操控性与不加装平衡锤差别不明显,以上纯属本人见解,建议还是自己感受一下便知。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
试过了效果不错 有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