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控器不小心把第一节弄断了怎么办啊?

楼主(2009-05-01):
我的
遥控器
不小心把第一节弄断了怎么办啊?就是遥控器天线的第一节。。。。郁闷。。。不知道怎么修复呢?请教下各位,谢谢了

网友A:
好简单嘛! 去修电视机的地方没个就是

楼主:
可以直接在电子市场买个天线代替吗?能拧进遥控器里吗?

网友A:
能进去就完事

网友B:
去电子市场买一条长度大小一样的更换就行,就是一般的拉杆天线。

网友C:
实在买不到新的,焊根硬点的电线上去也管